这里高手多麻烦帮我看看这电池虚标不

楼主(2013-11-08):
如题,车的论坛发过了。不过没什么人看得懂这里高手多来这里请教吧。
是这个电池,貌似挺冷门的

内阻测试的表现也很一般吧?

测试图如下请高手们帮我鉴定一下足C了吗?两块3S 串联起来的,实际用的标称不是30C,是25C的

在此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A:
样子很山寨,估计是软广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样子很山寨,估计是软广告吧?

这年头,国内的软包电池基本上都是一个包装工艺顶多两边夹两块铝板。有些连极耳的焊接板子都省了,有什么办法呢。包装漂亮的精美的价格固然高一些。我只求问这样的放电性能如何不求别的

网友:
楼主这是用什么检测的?

网友:
还不错,这样可以了,

网友:
自己算算就知道了,说实话,真心不如自己组的划算阿。

网友:
楼主都有这样的专业软件了还需要别人帮忙分析么

网友:
lz设备先进啊!

网友B:
5200mAh25C最大放电电流130A,图中反映以130A放电能持续4秒多,Lz再测下从4.2V以130A放到3V能坚持几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200mAh25C最大放电电流130A,图中反映以130A放电能持续4秒多,Lz再测下从4.2V以130A放到3V能坚持几秒?

错了、应该看看放到3.36伏用了多大电流、容量被这个电流除就是放电的最大C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错了、应该看看放到3.36伏用了多大电流、容量被这个电流除就是放电的最大C

纯属个人非专业的主观想法,多谢师兄指正!

网友:
一看那图就知道是桂鱼你发的!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了、应该看看放到3.36伏用了多大电流、容量被这个电流除就是放电的最大C

应该看看放到3.36伏用了多大电流
能详细点吗?不过可能很可惜没有大的持续负载.下次换条长点的路面估计整个过程也不会到10秒.都看不见车子了.开着车跟着加速跑可能到疾速的时候电流也掉下来咯.最后只能用船,然后开着快艇追?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看看放到3.36伏用了多大电流
能详细点吗?不过可能很可惜没有大的持续负载.下次换条长点的路 ...

这是标准检测电池真正的放电c值的方法、你不是要看电池是否虚标吗?

网友A:
只看电流没意义、要看对应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看电流没意义、要看对应的电压

我知道要看压降,而且基本可以估算出工作内阻.我只是没有明白"应该看看放到3.36V用了多大电流"这句话什么意思呀?是不是打错字了?电量打成电流?没弄明白哦。该怎么做?是恒流放电到3.36V记录下电量吗?

网友:
帮顶 ,顶起来,让大家都看到

网友:
这个检测电池的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要看压降,而且基本可以估算出工作内阻.我只是没有明白"应该看看放到3.36V用了多大电流"这句话什么意 ...

没打错字。电量你怎么测?电量是计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打错字。电量你怎么测?电量是计算出来的。

哦!明白了,你的意思也就是说看看能否用标称C数的电流恒流放电到3.36V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明白了,你的意思也就是说看看能否用标称C数的电流恒流放电到3.36V对吧?

不是。标称C是指电池容量除以电池从4.2放到90%电压时的所需要的电流得到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