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不转,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11-08):
买了个二手的雷赛860驱动器和一个57 步进电机

接好线,驱动器接24V直流,信号端接 600Hz方波。

通电后不转,但用手拧电机轴也拧不 动,好像锁住了。

求教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信号没给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没给对

嗯,低级错误,信号正负接反了。

另外发现一下子给3kHz的信号,电机就啸叫振动,但不转,必须得从低一些的频率启动才能转,转了以后可以调到很高的频率。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860驱动器貌似需要最低36V电压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低级错误,信号正负接反了。

另外发现一下子给3kHz的信号,电机就啸叫振动,但不转,必须得从低 ...

必须的  就像你100有个加速的过程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的  就像你100有个加速的过程一样

那么运动控制的时候mach3上怎么控制这段加速段的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