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D个喷笔用的气泵

楼主(2013-11-08):
十一长假逛地摊,30元收了个二手台湾产的喷笔。为了使它能发挥作用,最近有去废品回收点买了些垃圾,D了一个小潜艇喷笔气泵。要求低成本,小体积,简单实用。先发几张喷笔的图片给打家看看。

5块钱买了一个用过的灭火器, 体积虽然小,我感觉配喷笔喷小件,应该问题不大。

10元钱从旧车用吸尘充气两用机里拆了泵头, 这个感觉有点贵。我自己感觉如果能给汽车轮胎充气,带动喷笔也应该可以吧!

楼主:
家里有块PVC板,刚好够做气泵底座,以前干活时剩下三个大电容固定的卡子,用来固定气瓶也正合适。

锯掉多余的

锯掉多余的

三个卡子

三个卡子

楼主:
去朝龙五金市场,买了一些配件,一共60元。

配件

配件

楼主:
简单的组装,加了一个电源开关,一个变压器,一个桥,一个电容。造价百元的气泵基本完成。还没试机,等有时间买点漆试试。

网友A:
在济南集上看见个要80

楼主:
样子有点丑,大家别见笑。投入不高,不好用在改,损失也不大。DIY就图个乐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济南集上看见个要80

气泵80?比我D一个还便宜

网友B:
电机结电容什么作用?

网友:
用灭火器做储气瓶 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结电容什么作用?

没啥大用,整流桥上原带滤波用的。焊整流桥管上不好套热缩管,就直接焊电机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泵80?比我D一个还便宜

喷笔

网友:
楼主的想法非常好。DIY就要这样有创意。

网友C:
你好!请问北 京废品回收点哪儿有呀?还有地摊哪儿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北 京废品回收点哪儿有呀?还有地摊哪儿有?

地摊我一般都是周六日去大柳树那边,废品点哪都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地摊我一般都是周六日去大柳树那边,废品点哪都有

请问大柳树在那'有机会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大柳树在那'有机会去看看!

东南四环窑洼湖桥向东走化工路,沿路向东南方向走大约一公里左右,右侧就能看到。周六日人比较多,早点去可能会有收获。

网友:
电容并到桥上应该更好,电源控制低压比较合理。另外目测变压器有点小了。。。

网友:
请问可否加气罐后用钉枪,正想弄气泵那,北 京坛友,谢谢

楼主:
没试钉枪,感觉还是差点,这两天准备改成双气瓶的在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试钉枪,感觉还是差点,这两天准备改成双气瓶的在试试

谢谢达复

网友E:
没有过压停机,一直打到气泵转不动为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过压停机,一直打到气泵转不动为止吗?

不经常用,用的时候也会经常看表,不会让它过压的。

网友:
这种泵噪音绝对是个问题,太吵~

网友:
模型必备“硬件”之一!

网友F:
从气路看似乎进气出气是一个位置,这样的话应该没有使用止回阀,储气效果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气路看似乎进气出气是一个位置,这样的话应该没有使用止回阀,储气效果不太好。

感谢您的关注,我在进气口安装了一个单向阀,我的理解应该就是您说的止回阀吧!

网友(2014-02-03):
气泵用着怎么样?想知道下文

网友G:
怎么没看到超压保护的装置呢 ,,,,一般都是0.8mpa断电,,怎么没看到呢?

网友:
买个二手冰箱压缩机比较好,声音小,压力大,市电才100元,再加个灭火罐,虽然多花点钱质量真的不错

网友:
这泵打不到0.8MP。2.5个压到头了,再往上电机就冒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么没看到超压保护的装置呢 ,,,,一般都是0.8mpa断电,,怎么没看到呢?

这个泵打不出危险的,气量也不够喷漆用。

网友:
牛人动手能力强。

网友:
喷笔要用的好  需要有恒压     有一种喷笔专用的小气泵  储气室很小(喷笔耗气也不大)其恒压值是靠泄压阀控制的   楼主可以参考

网友(2019-02-28):
DIY就要这样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