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的烦躁的时候假组下“搬运工”满足下 12楼更新

楼主(2013-11-08):
做的烦躁的时候假组下“搬运工”满足下。应该完工70%了吧 暂时感觉良好

这地方怎么蒙蒙皮呢?

发新贴赚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8472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9277

网友:
最后一个地方蒙皮。只能自己想办法了。比如。找一根空心的高温硅胶管,耐温250度的。然后中间插入一根铜管,铜管中插入烙铁芯加热后。脱离,立刻套入刷墙的那种手柄,利用铜管的余温,和硅胶管的保温性和柔韧性,按压凹槽的蒙皮。绝对可行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哦

网友:
大大的JJ

网友A:
是黑龙的套材吗? 楼主说下套材的精度高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黑龙的套材吗? 楼主说下套材的精度高不?

不是 黑龙的套材很好,是别人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9277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 黑龙的套材很好,是别人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9277

那你的意思是你的这个精度不行啊? 为什么不用黑龙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意思是你的这个精度不行啊? 为什么不用黑龙的呢

手头有套某宝买的那套材但它的完成度太差了,而黑龙的太大了,2米多的翼展还没飞场飞(700大洋呢没米咧)。况且我是纯粹的新手只在模拟器上飞过,手头上最大的电机就只有2814 KV1050。先用手头上的装备,按现有装备就只能自己整套图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有套某宝买的那套材但它的完成度太差了,而黑龙的太大了,2米多的翼展还没飞场飞(700大洋呢没米咧) ...

那你这架做来还是最好不要飞了 技术好了再飞 省得辛苦那么久一下就报销了

网友:
烦躁就送我了把

楼主:
机头罩做的不好,没轻木了用的都是边角料先用着。等零件OK了就磨啊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