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天8X的遥控距离有多远,有人拉距测试过吗?

楼主(2013-11-08):
请问下天8X的遥控距离有多远,有人拉距测试过吗?

我今天飞出大概是500米不到的样子,飞机失控坠机,暂时不知道是遥控失控的原因,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想求证下。

楼主:
难道500米就是这遥控器的距离???谁能来帮忙解释下不。。。。

楼主:
找到答案了。看来天8原装天线就这么个距离,要想飞得放心点,就加增程了。。。

传送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看网友的实测数据

我目测坠机点的飞机飞行高度约100米

网友:
500米 太近了点吧

网友:
我的天7 拉地测还600多米呢

网友:
这个也太近点了吧

网友A:
我的天8S地面测距700米(汽车跑直线,路码表显示)人都看不清,只能用手机联系.还有一台天8S75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天8S地面测距700米(汽车跑直线,路码表显示)人都看不清,只能用手机联系.还有一台天8S750米.

这个距离应该是比较靠谱的,和天线的朝向应该有关系,我觉得在700-800米是比较靠谱的数据。

网友B:
我的天7在1.8公里还可以遥控,2公里后进入失控自动返航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天7在1.8公里还可以遥控,2公里后进入失控自动返航模式

原装天线?没用增程之类?

网友C:
你的飞机有多大?500米远还能够看清它的姿态吗,坠机的原因可能是其他因素造成的吧,遥控器的电池电压较低时遥控的距离也会减少,我的天9控1100多米的距离还能够正常接收到信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装天线?没用增程之类?

原装天线,无增程,飞场无遮挡可目视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天线,无增程,飞场无遮挡可目视飞机

电磁环境应该也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飞机有多大?500米远还能够看清它的姿态吗,坠机的原因可能是其他因素造成的吧,遥控器的电池电压较低时 ...

500米不算很远啊,看清楚姿态不是什么难事。
我的是天行者1900,近两米的翼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磁环境应该也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那是肯定和必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500米不算很远啊,看清楚姿态不是什么难事。
我的是天行者1900,近两米的翼展。

坠机的时候你有没有看控的电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坠机的时候你有没有看控的电池电压

看过,9.8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抱歉回复晚了
WFT08X配WFR09S 地面直线拉距是800米左右,空中距离会增加
距离的远近与环境有重要关系。 ...

感谢回复!

应该不是设备故障,可能和当时的电磁环境有关,两条平行的高压线。

在其他环境下,也飞行过800米左右的距离

网友E:
换切糕高频头,随便都是几十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切糕高频头,随便都是几十公里

夸张。。。。。。。

切糕可以给数传增距吗?

网友A:
2.4G的天线最好不要指向飞机,应横向对着飞机.进口摇控的说明书介绍过这个问题,但天地飞说明书没有这方面的说明.

网友:
失控原因可能正好飞机飞到2.4G的天线指向的那一小块盲区里.原来我的天线也是立着指向前方,飞机也就两百米左右出现失控现象.也炸机了,同样乱找原因,最后还是一头务水.后在福特巴的中文说明书上看到了天线应横着对飞机的介绍后,至今天再没遇到过失控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的天线最好不要指向飞机,应横向对着飞机.进口摇控的说明书介绍过这个问题,但天地飞说明书没有这方面的说 ...

认同这个说法,仔细看过这块的原理图,应该让天线与飞机指向线垂直。

楼主(2013-12-21):
引用 网友E:
换切糕高频头,随便都是几十公里

某宝太混乱,能给个正品的链接吗?

网友:
一般空中距离1千米吧。

网友F:
这算是极限测试的一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算是极限测试的一种么

不是,估计是因为干扰,导致失控,正常情况不可能就这么点距离

网友:
天地习九通接收有双天线,交叉摆放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