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WIN7系统 MACH3遇上问题了

楼主(2013-11-08):
电脑换了系统,用WIN7 32位的系统,装上MACH3 遇到问题了,请高手或遇到过此类问题的大侠指教.
以前用的MACH3 是2.63版本的,在XP3上完美运行.上WIN7就不行了,找了很久找到问题所在,设备管理器中没有MACH3

后在网上查了,说在WIN7要用3.04以上的版本可以运行.好嘛,下了一个3.041的版本,装好后设备管理器中也有了,

这个MACH3 DRIVER 前面怎么有?号呢?
等接上接口板,设置好参数等,机机不会动,5个输入信号都是乱的,一个信号都不能用.只输入一个端口号

紧急复位一直闪,按不掉,后面的端口1 亮的绿灯比以前XP少了第八个灯.

请大神们帮帮忙.

楼主:
我靠,都没人帮帮吗

楼主:
算了,现实就是如此,封贴吧

网友:
试试兼容模式呢?或者装个双系统吧,感觉怎么省事怎么搞,为了搞定win7用mach3总不见得再去研究一遍编程吧 呵呵,只要能达到目的既是最佳的解决方案。

网友:
太最求完美主义,往往自己遭罪。这个我自己深有体会,

网友A:
你那个“?”不碍事
黄色的“?”才是 有问题的设备

看你是用PCI并口卡,MACH3要设好端口地址,
调试时,先设好急停的端口,急停正常了,再设其他,

网友:
你的WIN7是不是GHOST版?或者装个安装版试试,我估计都是驱动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不碍事
黄色的“?”才是 有问题的设备

兄弟,这个白色的"?"没事的吗?

PCI并口卡,现在驱动都装不上了,

上面红色方框中,被字盖住了,前面是个黄色三角形.不管装原版的驱动还是新版的驱动,就是装不上.

有装好过一——连接接口板,打开软件,只设了端口号,其它什么都没设,mach3急停按不灭,一直闪.搞得人火大啊

网友:
搞什么 WIN7  用台 旧机器 专门连 机器, XP 不是用的好好的吗?  搞DIY 也就不在乎 电脑操作界面炫不选,好不好看了吧,太追求完美就是自己给自己找事儿

楼主:
关键就一台电脑,还比较差的,搞7就是玩玩。

网友A:
我也是用win7,PCI并口卡。记住 不 要 用64位 的系统!
你的PCI并口卡是什么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win7,PCI并口卡。记住 不 要 用64位 的系统!
你的PCI并口卡是什么芯片的?

win7 32位的。
PCI并口 芯片好像是CH35 的
现在,并口驱动根本就不能装,提示硬件好像出错之类的,在设备管理器中是变一个黄色的圆中间有黑点。

这个PCI并口,还和芯片型号有关吗?

网友:
驱动问题
我重装系统后,用原来的驱动,也装不上,后来换了个驱动才装上

网友:
刚才看了下,我用的跟你应该是同一芯片

楼主:
哪为啥我的装不上呢……
用买来时的原装驱动,只能装一半,有一个端口驱动装不上。
用驱动精灵下载的驱动,开始时能装上三个端口都显示正常,后再装mach3 装好了,PCI驱动又出现一个有问题。
反过来再装一扁,好了,都装不上了。
没办法不郁闷、。

网友:
上官网下驱动
官网发布了新版驱动

网友:
有一个补丁,你找找看吧,原来我是有的,后来换了USB的板子,所以觉得没用了就没有在保留

网友:
轉用了 Mach3 USB接口板  16输入/8输出  持Win 7  一勞永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