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2KV980的电机配6轴效果如何呢

楼主(2013-11-08):
2212KV980的电机配550的6轴效果如何呢,4S电池,能半油门起飞吗 最大起飞重量有多少?

网友A:
2212KV980的电机配550的6轴效果还可以,负重不超过3KG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2KV980的电机配550的6轴效果还可以,负重不超过3KG

应该用多大的桨呢? 我的是4S电池 目前买的是9045的桨 会不会大了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用多大的桨呢? 我的是4S电池 目前买的是9045的桨 会不会大了点

2212KV980的电机可以配到10寸桨,还要看你的轴距是多少,我的轴距是680的,2212KV980的电机一直用10寸桨,我查过,11寸桨有点勉强,12寸桨就上不了了,扭力太大,我现在升级到4822 KV390,打算上15寸桨,上6S电池,起飞重量可以达到8KG

网友:
kv直越小越省电,飞的越久,好像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12KV980的电机可以配到10寸桨,还要看你的轴距是多少,我的轴距是680的,2212KV980的电机一 ...

550机架,如果用2216 980KV  3S电池。负重能达到多少?
或者说550轴距配置2216电机,合理吗?更合理的电机有哪些选择?

网友:
怎么就是没有人提到用什么飞控呐?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足够用,不过980kv,导致桨不会太大,力效不算高。

关键是如果你的机器不是太大的轴距,也无法使用太大的桨,980kv的2212上10寸基本到头了,所以还是得看机架。550的话,也就是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足够用,不过980kv,导致桨不会太大,力效不算高。

关键是如果你的机器不是太大的轴距,也无法使用太大的 ...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550机架,如果用2216 980KV  3S电池。负重能达到多少?
或者说550轴距配置2216电机,合理吗?更合理的电 ...

2212的电机就行了,负重约2.4KG

网友D:
我的680轴距6轴,配kv800的2212,9寸、10、11、12寸桨都试了,差别真的不大,结论是换桨不换电机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680轴距6轴,配kv800的2212,9寸、10、11、12寸桨都试了,差别真的不大,结论是换桨不换电机意义不大。 ...

2212是不是有点吃力。2216或F4006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