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第一翻就这么炸了

楼主(2013-11-08):
真是惨,仔细回忆经过,翻过来以后掉高度,一紧张手习惯性往上一推,直接撞草地上。边上看的大叔问我:这飞机多少钱?我说500多(其实622买的无刷版加中联)大叔马上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我只好连忙说飞机只要一百,遥控器贵,啥都能玩。。。。。。唉,看来翻真机和模拟器还是有差距啊,心态不一样。幸亏没拿450翻。小机炸的是真惨,损失横轴和十字盘,尾巴是之前一次舵机抽风掉地上摔的,胶水粘粘居然能用,不过这次又坏了。小机修修补补觉得烦了,最近看好250,但是前段时间玩450和200把攒的钱用的差不多了。。。穷学生,没办法。有点想把这jj修好出掉回血上cx250。

网友A:
我是模拟器4面倒飞都可以了才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模拟器4面倒飞都可以了才翻

感觉模拟器里面压力小,翻起来比较顺手。。。

网友B:
小飞机不好翻  掉转厉害,手法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飞机不好翻  掉转厉害,手法要好。

说的是呀。

网友:
小机也炸成这样?那质量太查了

网友:
小机没有450好翻!

网友:
小机难玩的

网友:
正四面中 不敢翻

网友:
失败是成功之母!哈哈!

网友:
小机也能炸戚这样

网友:
损失惨重

网友:
旋翼头好漂亮

网友C:
大叔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你。。。

网友D:
我决定回了这个贴就不回了

网友E:
哥们这是什么机子,我也想弄台小鸡玩玩

网友:
同机飘过,曾经翻过一回。。。尾电机座建议新的时候就加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叔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你。。。

这种事情在我的450单项轴承打滑的时候还发生过,被一个小孩叫大笨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们这是什么机子,我也想弄台小鸡玩玩

泉速的nano cp,不建议入,此机虽然三轴程序极好,而且感度调低后手感有点像450,不像其他小鸡那么贼。但是机身材料坑爹到爆,大炸碎主体,小炸·····也碎主体。当然如果您不是新手图个乐,可以试试,个人觉得外形还是几个小鸡中最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决定回了这个贴就不回了

兄台卖的一手好萌

网友:
话说我SCP就翻了两次,以大炸告终,维修下来半个机机(烧板了),从那后没翻过了,计划入手NCPX,不知道能翻成功不,比你还郁闷,我8个月了没成功,炸怕了。

网友:
这还是无刷的呢,叫我们玩有刷的情何以堪?

网友F:
新02s,练翻绝对好,感觉稳不住时松摇杆就会自稳!草地上炸,切熄火,其本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02s,练翻绝对好,感觉稳不住时松摇杆就会自稳!草地上炸,切熄火,其本不坏。

再好翻也没钱了。。。。。

网友:
可惜啊 这么漂亮的jj  拉高点翻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我第一次没炸

网友:
表示不懂,过来凑热闹的。

网友:
泉速这小机挺稳的,原厂无刷效率也挺高,原电能悬停7分多;但确实个别配件质量不好,如主桨、头罩连十字盘限位座、脚架,很容易坏;而这套金属DFC旋翼头组,虚位过大,震动明显,噪音翻倍,尤其是那金属拉杆和桨夹摆臂链接的位置,虽然设置了3个铜套,但还是虚位过大,造成旋翼头工作时,对十字盘的锁定松松垮垮,造成相位不准,而且,炸机次数多了,那个拉杆和桨夹摆臂的虚位会更大,这时,悬停的时候,就是发生那种像陀螺仪旋转中轴线顶部圆周摇摆的问题;相反,原厂的塑料旋翼头和桨夹,因为有拉杆限位槽,十字盘和桨夹的相位一直是准的,再加上塑料的精度还不错,有弹性,工作起来,噪音很小,但缺点是拉杆很容易炸丢,而且设置最大螺距时,下拉杆球头扣会顶住中联上的拉杆限位槽,造成阻滞舵机工作,从而烧熔舵机…………,所以,各位玩这机的,要多上点心了!

低空空间稍大的地方,联系四面悬停和缓自旋还不错,小航线也能飞,但***自旋和航线掉头时,副翼舵量很难控制,稍小了,就飘出去老远了,向思凯利反应自旋问题,他们还说有自旋优化,我是不信……………………

网友G:
另外,楼主,建议你尾马达要做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事情在我的450单项轴承打滑的时候还发生过,被一个小孩叫大笨蛋。。。。。。

果断上700油直。。。。吓死他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另外,楼主,建议你尾马达要做保护:

尾马达关键点涂了热熔胶的,炸后取下来了,尾垂炸断……

网友:
说实话 小飞机 还没大飞机好翻

网友H:
我昨天用改了原厂主无刷的G- cp去飞,第一次倒飞,也是慌了,直接砸地上,不过除了脚架其它都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昨天用改了原厂主无刷的G- cp去飞,第一次倒飞,也是慌了,直接砸地上,不过除了脚架其它都没坏。

倒飞砸坏的是脚架,说明你救机反应神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飞砸坏的是脚架,说明你救机反应神速啊!

和模拟器里的那架感觉完全不一样,动作太暴力了,不过看了评论,我还是不买金属升级件了。

网友:
应该先练好倒飞四面悬停,再练习翻会好很多

网友:
开心,爽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泉速的nano cp,不建议入,此机虽然三轴程序极好,而且感度调低后手感有点像450,不像其他小鸡那么贼。但 ...

好的,谢谢兄弟

网友I:
飞机只要100,卖给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飞机只要100,卖给我吧

这也太狠了吧……我还是花20来块钱修修就好了

网友J:
什么鸡鸡,旋翼头很漂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什么鸡鸡,旋翼头很漂亮啊

泉速nano cp

网友:
涨涨见识来了

网友(2013-12-14):
哎,今天首翻了四次,卧室地方太小,大炸4次,最后一次舵机拉杆都炸弯了,手掰直了,照飞,零损失~~~

网友:
越小的飞机掉的越厉害
450 比这小飞机好翻多了

网友:
小机也炸成这样,楼主太猛了吧

网友:
慰问一下

网友:
慰问了!顶!炸炸更胆大

网友:
小机 不好翻哟

网友:
炸的帅气!!!!

网友K:
失败是成功之母!

网友L:
正在练习倒飞,用H377来练,炸了很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