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论坛里的各位前辈啊 怎样才能在黄铜棒滚出漂亮的花纹

楼主(2013-11-08):
想做一个黄铜棒表面滚出花纹来 ,用的是西马特 两轮的滚花刀   ,试验了好几次,  不是花纹浅, 就是纹路很不清晰,,  我觉得我的方法没问题 就,用细铁棒  滚了一下,结果我很满意 。纹路很深也很清晰,请问论坛里各位前辈啊 我怎样才能在黄铜棒表面滚出和 铁棒上一样的花纹,用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吗?多谢了

楼主:
请论坛里的各位前辈 赐教

网友A:
软,起皱?
滚后再车一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起皱?
滚后再车一刀?

半桶水前辈啊 ,不是软,起皱?
而是压根花纹就压不深 ,我已经用了我最大的力气了,明显感觉主轴轴承 里面有破裂的声音了
我用铁棒滚花  不用太大的力气  花纹又深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起皱?
滚后再车一刀?

滚完了在车一刀 就成光面了

楼主:
铁棒滚完花纹后上面是一个个象小山包的菱形突起 。  黄铜棒 压根就没有菱形的突起 感觉很埋汰 花纹也浅 也不清晰

网友B:
需要用尾顶,压的时候要加机油,慢慢加压,转速速度不能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用尾顶,压的时候要加机油,慢慢加压,转速速度不能太快。

需要用尾顶,压的时候要加机油,慢慢加压,转速速度不能太快。

前辈 我用尾顶了   加机油了  慢慢加压  转速已经是最慢了。我铁棒滚花没问题   就是黄铜棒滚花  滚不好

网友C:
是不是黄铜硬塑性差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黄铜硬塑性差的缘故?

感觉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楼主:
求黄铜棒滚花的方法

楼主:
自己顶下 别沉了

楼主:
跪求了 哪位前辈指点一下啊

网友:
顶一下,希望有高手讲解一下。

网友D:
我觉得原因可能很简单       机床刚性不足     再加上黄铜比较滑    所以滚出来不清晰    换大机器试试

滚不来就不要滚了      ‘主轴轴承破裂’的声音看起来不是什么好事      赶紧先检查检查主轴      不要得不偿失

网友E:
滚刀偏一点装,直接对好使劲压也不会出深纹的,左右走刀随时调整你刀紧度,如果乱纹调整你刀轮位置.

网友:
顶一下,接着听课!!!!!!

网友F:
材料可塑性差,别费劲了。

网友:
普通黄铜很脆,机械加工性能不好,基本不能变形,有一种含铁的黄铜加工性能和铁差不多,可以试一下。买的时候带一块磁铁,稍微有一点吸力(很微小)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原因可能很简单       机床刚性不足     再加上黄铜比较滑    所以滚出来不清晰    换大机器试试

...

心都跟着一起碎了 也不想检查了 。 曾经拆装过X2的主轴啊,还特意买了个大拉马  后果是 噪音明显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滚刀偏一点装,直接对好使劲压也不会出深纹的,左右走刀随时调整你刀紧度,如果乱纹调整你刀轮位置.

我曾经把刀紧到  铜棒都转不动了,也压不出深的纹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材料可塑性差,别费劲了。

就目前来看   大尾巴狼    说的最现实啊 。
铁棒能滚出来  铜棒滚不出来  。证明我方法正确, 只不过是黄铜可塑性差,所以滚不好,但是我想问论坛里的各位前辈啊,  能不能用什么技巧  让我在黄铜棒上也滚出漂亮的花纹呢?

楼主:
没得到答案之前 自己在顶一下

网友:
材料塑性的问题,你换跟 红铜棒 或者 铝棒,我估计很好滚

网友(2014-02-04):
买好的黄铜棒,62铜的,肯定没问题,我滚过..

网友:
有些含杂质的黄铜脆性大,硬度大,那个铜棒退火后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