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精灵连接电脑没反应

楼主(2013-11-08):
精灵通电连接到电脑,调参软件没有任何反应,点击里面的选项总是提示:连接主控器,这是怎么回事啊,换了台电脑连接依然没反应,待高手解答。

网友A:
主控通电了么?
查下接线
最本质的问题你装驱动了吗?
有好几个精灵就是这样 用台式机 装好驱动 怎样都连不上电脑 用笔记本就好了

网友B:
这个问题很简单,楼主把精灵拆开,吧原配的USB线取下,用安卓系统的手机数据线直接接电脑与精灵就可以了!我的精灵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的。但前提你的驱动安装已经完成。

网友C:
這要看以前能不能連的上,如果是新機or新手
電腦請安裝軟件及驅動程式
然後飛控上電接上usb如果還不行請換部電腦重新來一次
再不請參考四樓的建議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通电了么?
查下接线
最本质的问题你装驱动了吗?

谢谢指教,主控通电了,也安装驱动了,也换了笔记本电脑测试,目前还是连接不上,腾出时间我再换个电脑重新安装驱动、软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很简单,楼主把精灵拆开,吧原配的USB线取下,用安卓系统的手机数据线直接接电脑与精灵就可以了!我 ...

好的,我回头试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要看以前能不能連的上,如果是新機or新手
電腦請安裝軟件及驅動程式
然後飛控上電接上usb如果還不行請換 ...

谢谢指教,主控通电了,也安装驱动了,也换了笔记本电脑测试,目前还是连接不上,腾出时间我再换个电脑重新安装驱动、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