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直升机横移和越飞越快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11-08):
用凤凰模拟飞,天6控,校准后飞T-rex 450pro,加油门让直升机飞起来后,不进行俯仰和横滚,直升机自己就向左侧横移。向右横滚一点再回复,就改向右横移,停不住。
油门不动,控制方向,就越飞越快,减一点油门,就坠机,这是怎么回事?
直升机要怎么练啊T^T

网友A:
拿分走人

网友B:
正常,就这么练!

网友C:
“手不动机动,手动机不动”好好体会一下这句话,你就明白了

网友D:
呵呵,你说的“停不住” —— 一切正常。
你要做的就是想方设法——“停住”,就是“悬停”。
要停住并停稳,就要不断用“碎舵”调整——俯仰(升降)和横滚(副翼)以及油门(螺距)。
建议,在凤凰模拟器中选择最大的飞机,就是700级电动或90级油机来练习。
每个人都是这么过来的,同学加油。

网友E:
正常,一个字,练!

网友F:
下工夫练就行了

网友G:
想不飘的话,装个NAZA-H+GPS

网友H:
就这样飞吧,飞着飞着你就能控制住了,多练,加油!

网友I:
回躲要提早。。。。。。。。。。。

网友J:
这个怎么和我刚入魔时候那么像呢

网友K:
因为有副翼本来就是这样

网友L:
路还长着呢,慢慢来不要急

网友M:
不动那就没意义了

网友N:
勤修舵,设置EXP让控制更细腻,注意观察飞机运动趋势,飞机有漂的趋势就提前打舵抑制,如果飞机趋近静止就要提前开始回舵。

网友O:
刚刚过了这个阶段,呵呵,真的需要慢慢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