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可以边充电、边放电吗?

楼主(2013-11-08):
自制3s10000MAH,给监视器供电!
简易平衡充充电(直接粘在了电池组上)!

想在有插座的地方,给平衡充接上电源,这样就不用担心时间长了停电黑掉,还能给电池补电!
不知道这样做对电池有损害没?

网友:
这个……貌似不太好吧

网友:
不知道  楼下解答

网友:
这个是不是可以参照手机锂电池的使用方法。 我记得手机扫盲帖中有提到过,手机可以边充电,边放电。  Q:564960433

网友:
除了镉镍电池不能这样外其它电池都可以.

网友:
道理很简单,你能一边吃饭一边呕吐吗?

网友:
可以。。。我是从事通信电源设备的工作的,你可以找通信电源的原理图,蓄电池可以边充电边输出的,蓄电池只是并在电源输出端上。。。

网友A:
个人认为只能说可以这样用,但是原则上是不可能实现边充边放的,这个取决于充电和放电电流差,充电电流大于功率电流的时候应该电池组只能是起到一个电容的作用,如果充电电流小于功率电流的时候,电池组应该是放电状态,只不过有外接电源,电池放电电流只是补充外接电源的不足,如果是这样的,电池应该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边放边充,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只能说可以这样用,但是原则上是不可能实现边充边放的,这个取决于充电和放电电流差,充电电流大于 ...

差不多。。。当充电电压高于电池电压时,那充电器既跟电池充电,还向外输出。。。当充电电压低于电池电压(或者充电器断电)时,电池就向外供电。

网友B:
用最基本的电路定理去分析就行了。

仅就锂电充电器分析,充电器是先恒流再恒压的一个电源。

简单点说,负载需要的电流如果比充电电路给的最大电流还大,那电池永远都放电。
如果充电器电流够大,那它同时给电池充电和负载供电。
到最后电池到电压了,自己就不再充了,充电器完全给负载供电。但是长期这么以最高电压挂着电池,电池寿命损耗很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最基本的电路定理去分析就行了。

仅就锂电充电器分析,充电器是先恒流再恒压的一个电源。

正解。。。现在的通信电源就是这样的工作原理,蓄电池的寿命在5年左右。

网友B:
通信上用的蓄电池是铅酸电池吧?最适合浮充使用。

如果用锂电,要不要设计成充电到70%的储藏模式,外加定期循环充放进行激活和容量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信上用的蓄电池是铅酸电池吧?最适合浮充使用。

如果用锂电,要不要设计成充电到70%的储藏模式,外加定 ...

通信电源用的正是铅酸电池。。。话说回来,锂聚能边充边用,但不建议,因为锂聚长时间满电,怕的是“大肚”啊,如果充电器设置于存储电压3.8V,也怕输出电压不够,或者不小心又过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解。。。现在的通信电源就是这样的工作原理,蓄电池的寿命在5年左右。

“边充电边放电”这几个字我你理的?反正我理解为电池充电的同时又由电池放电,这的是绝不可能的。就算是蓄电也长保在浮充状态,不可能在充电电的时候又放出电,很简单,因为电流只有一个流向

网友:
充电和放电是不会同时进行的,如果你在给电池充电,再接一个放电设备,当放电设备放电电流超过充电电流时电池才会放电,而且充电设备也在给负载放电,这时候电池是在放电状态;当放电设备放电电流没超过充电电流时,电池是不会放电的(还是充电状态),只是用了充电设备的电。

网友(2014-01-04):
汽车电瓶啥原理??

网友:
楼主可以同时往东走和往西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