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四轴问题!

楼主(2013-11-08):
我想
电机
倒装在架子上,要怎么设置?就是电机向地面!

网友A:
需要特别设置吗 不用把

网友:
o!谢谢谢,还有个问题,我现在是那边越低越不转动,刚好跟正常相反!要设置那里啊?

网友:
o!谢谢谢,还有个问题,我现在是那边越低越不转动,刚好跟正常相反!要设置那里??

网友:
o!谢谢谢,还有个问题,我现在是那边越低越不转动,刚好跟正常相反!要设置什么!

网友:
o!谢谢谢,还有个问题,我现在是那边越低越不转动,刚好跟正常相反!要设置哪里?

网友B:
原电机倒装的话要改电机旋转方向

网友C:
随便交换两相不就可以让电机反转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