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用手请拨舵面可以晃动

楼主(2013-11-08):
新手求教:
我组装的飞机基本上装好了,舵面运动基本正常,但是用手轻轻拨动舵面,舵面就可转动,就是说舵面感觉不牢固,手不碰的话自己不会动,舵机带动反应正常。这样可以吗?飞在天上气流速度那么快,舵面会不会承受不住,自己摇晃啊?
感觉手轻易可以晃动是因为钢丝不是直的,受力时钢丝弧度变动,就晃动了但是这个飞机的结构就是那样,舵机装在肚子里,钢丝就只能弯点

飞机是C47

网友A:
都是这样的,呵呵。通电了看你能不能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这样的,呵呵。通电了看你能不能晃动。

通电了也还是能晃动,正常吗?

网友B:
钢线要好点的,太软没用的

网友C:
都是这样的,有一点晃动不影响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线要好点的,太软没用的

钢丝是很硬的,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弯好Z字形,早知道应该买调节器的
问题在于钢丝有点长,又有弯的弧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这样的,有一点晃动不影响使用的。

谢谢,那就放心了

网友D:
国民党的灰机呀

网友:
都是这样的 正常

网友E:
可以在钢丝的 弯曲部门 做一个可以滑动的部件,让钢丝靠在某边上固定。 不知道这么说你明白不明白。

网友:
一点点虚位是正常的!但是太大虚位的话会不好控!

网友F:
参考关键字‘长径比’‘失稳’,中间弄一个或多个固定的过孔或护套就好了

网友:
这个就是虚位了 不过飞机不会太快的
又不是涡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在钢丝的 弯曲部门 做一个可以滑动的部件,让钢丝靠在某边上固定。 不知道这么说你明白不明白。

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参考关键字‘长径比’‘失稳’,中间弄一个或多个固定的过孔或护套就好了

搜索了,但是没搜到啊

网友:
舵脚有虚伪,不存在问题

网友(2013-12-31):
新手入魔,路过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民党的灰机呀

应该是未涂装版的 美玲号。委员长老婆名字命名的C47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