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 请求 老手 给个 450配置 。。。

楼主(2013-11-08):
在下纯新手一枚  ,请求大家给个450的配置 预算3000元   不含控 ,电池。。。   最好  一步到位   以后 如果玩 3d也不用大升级那种,谢谢大家了,(弱问一句,新手上450好飞  还是500好飞呢)

网友:
直接上亚拓的套机可以了

网友:
450的固郎,亚托两个品牌都可以,固郎是为防止炸鸡设计的,亚托是性价比高配件齐全,价格比较便宜在国内。450适合新手。550炸一下烧钱多。你把450练好了在考虑550。450可以转手出去。

网友A:
自然是越大机越好飞,但是越危险也越贵。3000元可以配很不错的配置了,空机选择如果不选主流的pro,可以考虑冰人450,冰人的零件都从方便性设计了的,新手可能感觉好点,但是也贵了点。舵机就215mg。动力的话亚拓花牌都可以,3d也很够了,蝎子2520动力最好,这个由配完其它的还剩多少钱决定。不知你是有副翼还是无副翼?有副翼的话使用的是单轴陀螺仪,收个二手的gy520、gp780、quark、gy650应该都是比较实惠的。无副翼的话有zyx、3gx、龙卷风、还有k8之类的各种山寨v8。套机可以看看亚拓450的和450l的,还不错了,泰世x3套机比你预算高了一些,但是配置是顶级的了。

网友:
买个固郎吧,新人练手主要得考虑后期维修方便。练好了再入高端机。我就是固郎练手

网友:
新手,3D,这两个关键词经常同时出现。当然我一开始也这么想的。不过以我的经验告诉你,新手一开始不要想着3D,因为等你真正3D的时候这架飞机可能已经报废了。。。还是选择最适合新手的飞机与配置才是妥帖的。

网友:
建议你 500起步练手。没错的,450真不适合,就是配件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然是越大机越好飞,但是越危险也越贵。3000元可以配很不错的配置了,空机选择如果不选主流的pro,可以考虑 ...

谢谢了   很好的建议

网友:
我也是新手 多逛论坛潜水学习 推荐亚拓空机带坛子里的主流配置 绝对高性价比的

网友:
飞越680空机 够你飞到参赛了

网友:
电子设备买好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