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问题,nazav1飞控驱动安装不上(图)

楼主(2013-11-08):
本人新手小白一枚,刚刚拿到四轴非常高兴,小试了下,加68%油下感觉左前飘(没动方向),准备安装驱动、调参软件看看,但是装了好几回驱动装不上,驱动是官网下的naza M 的,重启电脑也没用,本人电脑win7 系统,安全无毒。
如下图:

飞控已上电,并且usb确认连接好了。

上图选始终安装此驱动程序软件
我连接方法没错吧,是插这里吗?用普通手机线可以吧。

各位大神,帮看看下,别鄙视我啊,真不明白啥问题

网友:
从第六张图可以看出是许可的问题
Windows7为了安全,拒绝安装所有无有效证书的驱动,因为驱动可能会导致系统崩溃,但是申请驱动许可非常麻烦,所以很多驱动都没有有效的许可证
没有许可也是可以安装的,因为在驱动的开发过程中会需要很多次的安装验证,不可能次次都去申请个驱动许可,所以Windows中有一个测试模式供验证一些木有许可的驱动
你先进入测试模式,装好驱动后退出,退出后不影响驱动的使用

网友:
http://www.dji.com/cn/faq/naza-m-lite-faq-cn/#a1
1.极少数用户WIN7操作系统缺失usbser.sys文件, 需下载此文件并将其放置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路径下,然后重新安装驱动程序即可。 2.点击下载usbser.sys文件。

网友:
进入测试模式的方法:
打开CMD
输入bcdedit /set testsigning ON 回车
重启后,桌面右下角会出现“测试模式  windows7 内部版本XXXX”这时就可以装没许可的驱动了
关闭的方法:
打开CMD
输入bcdedit /set testsigning OFF 回车
重启后,桌面右下角的标识消失
由于能力有限,以上解决方法仅供参考

楼主:
以上两种方法我都试了,还真装上了,显示安装成功,谢谢几位大神了,感觉有无限魔力驱使我不断摸索着,一点点成功就非常兴奋!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