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控 可以用天7 的接收机吗

楼主(2013-11-09):
如题

网友A:
天9控k也可以配天4、天6、天7的接收器的

网友B:
只要频率一样 天地飞接收机是通用的,但是是需要对码的。

网友C:
可以,我天六控都用天七接收

网友D:
凡是天地飞的,通用,只要与发射机频率相同[2.4G]或[72兆][36兆]不论几通.

网友E:
对频后可以用!!!

网友F:
应该可以吧!

网友G:
随意的
通道多少不论

网友H:
贴地飞的同段频率接收机都是通用的,只需要对频即可。

网友I:
只要频率一样 天地飞接收机是通用的,

网友J(2014-03-07):
进来学习下 顺便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