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玩4轴和直升机 中文控 D10 和 天9 哪个好

楼主(2013-11-09):
1000 以内的控,好像D10不可以装高频头。 天9可以装高频头, 玩4轴 飞控可以航拍。  或者其他控,老鸟给个意见嘛。

网友:
D10好像内置吧。倒是能调发射功率

网友:
D10高频头是内置的,
玩4轴和直机的话这两个控都可以胜任

网友:
大D10的撸过

刷固件后  强大

网友:
俩都成,D10稍便宜点~

网友:
D10刷控后兼容性会好点!天9也不错!天9路过!!!

网友A:
天9一代外置高频头路过,表示天9是FPV神器,至于手感么肯定是渣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9一代外置高频头路过,表示天9是FPV神器,至于手感么肯定是渣渣。

嗯 就是纠结天9 一代可以装高频头  二代不可以装 。不知哪个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就是纠结天9 一代可以装高频头  二代不可以装 。不知哪个好。

当然是一代好,后来砍掉72M高频头只是为了降低成本和价格,以便跟D10这类的同档次控竞争,然后贴地飞就把FPV神器的任务交给天8了,你看天8至今也是双高频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一代好,后来砍掉72M高频头只是为了降低成本和价格,以便跟D10这类的同档次控竞争,然后贴地飞就把 ...

谁手上没个6ex,那个72M PCM距离绝对够天9用2.4G行了,方便

网友:
果断入天9吧,我入了两个一代

楼主:
那大家就是说 天9 一代比二代好楼。。 其实我还是喜欢可以装高频头的天9.   但按理来说 应该是后出的产品比先出的 先进点 ,好点吧

网友:
D10好虚虚

网友:
回帖没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谁手上没个6ex,那个72M PCM距离绝对够天9用2.4G行了,方便

Futaba的控一直没用,6EX的安全遥控距离大概多远啊?我用天9主要是因为中文界面用着比较方便。天9距离也还够用,我现在不玩固定翼FPV,玩多轴的,所以对距离倒是没太大要求,天9 2.4G最远飞过一公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Futaba的控一直没用,6EX的安全遥控距离大概多远啊?我用天9主要是因为中文界面用着比较方便。天9距离也还 ...

6ex淘汰了,PCM接收机起码1千米,就是有点重

网友:
D10也是中文的,还好。

网友C:
D10新手飘过~~~
我准备入四轴航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