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自己配个4轴 关于配置 大家给个意见

楼主(2013-11-09):
想玩大一点的4轴,配置中下吧,以后再换好的。      1: 四轴机架 大一点的 哪个型号,不用太贵   2:电机 哪个牌口碑好点,性价比高的,具体型号 100以内 /1个       3: 电调 100以内/1个  ,还有正反桨 ,飞控考虑 APM ,好像支持 直升机  等。  电池 和控 有了。  好了 4轴 配这些应该可以飞了吧。最好是用3S电的。这些配下来多少钱。 还差什么 大家补充下。哦,对了,还有线,4个电调线 (插头)插在飞控上,黑色头那种, 还是要一块正方型的 集线电路板。 现在我在玩480 电直 航线熟练,也一直在航线。。

网友A:
你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没有说明白,你要大一点的多轴干啥? 还有这个配置只能搞便宜的小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没有说明白,你要大一点的多轴干啥? 还有这个配置只能搞便宜的小机架。

那就小的吧

网友:
F450就成了!

网友B:
飞控的话,你如果有师傅带用APM不错,如果自己玩的话 买个玉兔或者NA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小的吧

DJI的小四轴一直是业内风向标,买不起但可以按照他那个来配。

网友:
机架自制,成本20不到^_^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的话,你如果有师傅带用APM不错,如果自己玩的话 买个玉兔或者NA

没有人带 啊。我们这没人玩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人带 啊。我们这没人玩这个。

所以你先玩玉兔,玩熟了在玩APM,或者是找个师傅玩AP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你先玩玉兔,玩熟了在玩APM,或者是找个师傅玩APM

哎,算了 ,一步到位吧, 网上多找资料看。。

楼主:
ATG  L600 这个机架怎么样

网友:
表示刚接触、、、、、、、、

网友:
完全看不懂~~

网友:
啊,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