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6更新//人人都可以做的木质机架,希望大家继续贡献idea,持续改进&分享。

楼主(2013-11-09):
11月16日 V1.1更新:

自上周发帖以来,收到了很多好的建议,同时也看到了很多好的作品,受益非浅。这几天,我消化了部分idea,在原有的设计上做了以下改进:

1、增加轴距到520mm左右,左右轴距>上下轴距。好处:飞行平稳,行进灵活;
2、机身上下层板使用3mm段木板,宽度从原来的55mm增加到100mm,同时增加侧板(桐木,垂直截面10mm*30mm)。好处:增加抗扭,使机体平稳。
3、机身舱位,可封闭式容纳飞控、电调、接收机、OSD、数传发射机(可选),增加耐炸。
4、机身上方是电池、GPS和图传,好处:(1)电池可前后调节机身重心,电池高度低于浆平面,不会影响稳定性;(2)图传天线可以灵活放置:天线垂直向上(或向下),适合低空水平飞行;活动面广的话,换成蘑菇天线;(3)确保GPS信号稳定。如有单独的GPS天线,可将GPS放到舱内;(4)尾部下方可安装超声波。这玩意儿,长的就像排气管:)
5、电机下方以30mm泡沫垫作为脚架,对气流的影响小,安装在这个位置不容易打浆。同时,机身下方可选择性增加100mm*22mm*330mm泡沫垫。这个尺寸的泡沫+脚垫比较耐炸,最关键的是,可以增加834g的浮力,如果机舱缝隙处使用704防水,不担心设备进水,可以放心在水面飞行(本人机子掉过水里,想到了这个-_-)。
6、机臂可以拆卸,不过频繁拆卸可能会引起螺丝孔松动。不知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按照材料密度估算了下,这个机架大概200g左右,如果机臂打孔的话,应该能控制在150g以下。

机架结构:
尺寸:

防水抗炸 (加泡沫垫):

设备分布:

11月9日 V1版:

飞过几款碳纤机架,一直被振动问题困扰。看到老陈的木质机架,不挂云台,减震效果一流,性价比超高,所以也想尝试。

仔细拜读了老陈的帖子,并且参考了其他几位模友的杰作,设计了一个简单易做的木质机架。第一次做,缺乏经验,如果大家看出什么问题,或有好的建议,请多多指教 :) 后续我更新设计图给大家共享。

基本配置:

朗宇2216电机,10寸浆;TVL700摄像头 FPV + Gopro录制;电池3S 2200mAh;图传5.8G 400mA;APM2.5飞控  + GPS + OSD;电调好盈20A;配置DC稳压模块(带滤波),摄像头、图传、电机共电。

机架设计:
1、机臂部分由15mm*15mm*416mm的桐木组成,机臂的强度没有问题;
2、机体由上下两片桐木组成,8mm*55mm*354mm,机首和机尾留有45mm放置摄像头和图传。飞控是直插的,所以加高15mm。
头部是Gopro保护,泡沫切割。
3、含起落架还没有设计,计划用30mm高左右的泡沫垫。

待解决的问题:
1、桐木片较软,机身硬度可能不够,自稳状态飞控的调速可能不及时造成机身振动,同时电机难以维持水平位置。我看过国字边框的,很牢但会很重。不知还有什么比较好的加固方法。
2、机架便携性;不计划用木胶,用六角螺丝固定,方便拆卸。不过,总体来看,便携性还是有待改进。

网友A:
多大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轴距?

轴距450mm,为加强机身强度,机身短一些。

网友B:
用椴木层板取代桐木片,上下板之间做加强筋,类似于尼龙柱的功能~机身可以再加宽点,轴距应该再放大点,这样更稳定。

网友C:
这样上下两层版抗扭不行、空余处加点侧版

网友D:
有层板设计的机架么?

网友:
轴距小了点,不稳定

网友:
支持DIY,木质飞行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层板设计的机架么?

所有的碳板碳管设计机架都可以做层板桐木条机架的

网友:
期待飞行时间跟视频

网友:
挺酷的,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椴木层板取代桐木片,上下板之间做加强筋,类似于尼龙柱的功能~机身可以再加宽点,轴距应该再放大点,这样 ...

嗯。椴木板的强度、硬度怎样?这个机身多厚的板比较合适?

网友:
RE: 人人都可以做的木质机架,希望大家继续贡献idea,持续改进&分享。

引用 楼主:
轴距450mm,为加强机身强度,机身短一些。

450用2216会不会有点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上下两层版抗扭不行、空余处加点侧版

我做过样机,确实抗扭不理想,计划加固。目前想到的是:换材料(椴木板并加宽、玻纤板、…),加支架,或加侧板。

网友:
建议轴距在大点,重心尽量向下更稳定,前后轴距缩短些,飞行更快左右更平稳。

网友E:
其实我发现液晶显示器的导光板硬度很高,切割一下也可以做机架的,重量也不高

网友:
话说木头为啥都不做折叠机架呢?难道是因为折叠久了会有虚伪什么的 原因吗??

网友:
最近也在研究木头机架,你的图参考了,帮顶了,没事一起探讨,木头设计合理的话其实重量和强度可以做的很好的,最关键减震效果那是杠杠的,个人建议不要做成可以折叠的,飞行大的东西还是做的结实点好,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椴木板的强度、硬度怎样?这个机身多厚的板比较合适?

端木层板要比桐木板强度高很多,3mm厚的就够了,但是上下板之间同样要加连接块或者尼龙柱,毕竟碳纤板都得靠铝柱或者尼龙柱加强呢。

网友:
很轻也很好制作,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耐炸,无韧性

网友:
觉得可以把电机臂设计成可拆卸的,用三颗长尼龙螺丝固定

网友F:
桐木好不好上螺丝?我买了一些轻木,想做一个机架,但收到后感觉轻木太软了,上螺丝都是一个头痛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发现液晶显示器的导光板硬度很高,切割一下也可以做机架的,重量也不高

部分位置可能需要透明、轻质的材料,不知这个能用不。我查了一下,透光度很好,不知道柔韧性怎样?另外,网上提到“若无阳光直射状态下,正常使用寿命可达到5-7年 "是啥意思?

网友:
lz创意不错,顶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部分位置可能需要透明、轻质的材料,不知这个能用不。我查了一下,透光度很好,不知道柔韧性怎样?另外, ...

可以的,硬度很高的,起码人力很难掰断

网友:
我也在做H型类似的机架,轴距700MM以上,可以上17寸浆。除了云台和电池,其它设备全都内置。机架用5MM轻木,机臂用20*20*2和16*16*2的铝方管制作,机臂可折叠,机身采用隼卯结构。现在觉得铝合金方管还是太重,手头只有手钻,没有台钻,没办法做有效减重。隼卯结构

展开后的效果

折叠后的效果

网友:
这是可以飞的= =
三层下面是轻木,锻木用完了。
装过摄像头和狗三,无云台,硬挂。
用珍珠棉包住,只留镜头。无明显果动。。。

这也可以飞,动力十足,全是轻木。
摔一次就基本没了。不过挺好修的

这是一开始做的,用四根加固了下,
比上面那个好点,
但飞了几次就不行了。

网友:
用了材料,螺丝,电工胶,手工做的那种白乳胶。没了。

网友:
这是我们学校申请的项目,额,大家别喷,申请了2年多了,那时多轴商业化没现在这么高。
很多都是自己摸索,要不google。

一开始还准备用路由加摄像头+电脑做视频处理。
做的一个。。。特别丑的云台。。。
没办法,那时项目才开始,只有不到2000块钱。工具都用了大半了,而且,没人,全是自己手工。

结果传输效率太低。。。

网友:
图怎么压成这样了,唉。。。

这个架子是后来学校给了个地下室做的,前面是云台,但技术不行,响应较慢,后来是硬挂的。下面是收放脚架,没怎么用,后来纤维胶一绕,成了固定脚架。
没什么可圈可点的,XYZ后面是个小仓,当时几个人一起做的,传感器单独读,单独处理,还有配套的脚架,灯,云台,三四个板子,线太乱,当时学校要出去做展示。
就用珍珠棉盖住了。

效果不错,效率太低,换了电机,结果载重没升多少。应该是臂太粗了。
还有好多比较奇怪的架子,图片不太好找。最近这部分搞的差不多了,写个帖子吧。

楼主:
两位的设计相当赞!学习了。不介意的话,我把大家的经验定期汇总到1楼。希望能看到更多的idea:D

网友:
有多重?留空时间呢?请教各位轴距550左右,朗宇2216用12寸桨不知效率如何?

网友:
RE: 人人都可以做的木质机架,希望大家继续贡献idea,持续改进&分享。

引用 网友F:
桐木好不好上螺丝?我买了一些轻木,想做一个机架,但收到后感觉轻木太软了,上螺丝都是一个头痛的问题。

我在上螺丝的地方一般垫一层层板(2cm*2cm)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位的设计相当赞!学习了。不介意的话,我把大家的经验定期汇总到1楼。希望能看到更多的idea:D

没问题,我的机架构想也是来自论坛,看了很多木结构机架都是不能折叠的,我的构思是可以折叠便于携带(免螺丝拆卸),外观简洁,大部分的电子零件内置机身,目前只做了一边的折叠机臂,现在又想优化体积,最终的体积是500mm*30mm*170mm(不含云台和角架),现在最头痛的是没有台钻来做减重。

楼主:
11.16更新,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了部分改进。大家帮顶,继续贡献idea啊,谢谢!

网友:
= =马克一下,话说这里头帖子怎么收藏?

网友(2013-12-30):
哈哈 楼主这机架为我设计啊 正想这样做的 学生一名 只有想象 然后做 放寒假我就去做

网友G:
有图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图纸吗

12月一直很忙,CAD图纸还没有,我自己也打算年后做这个机架。
这机架很简单,手工做也不难,设计上如果有什么不合理的,请回个帖告诉我下。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12月一直很忙,CAD图纸还没有,我自己也打算年后做这个机架。
这机架很简单,手工做也不难,设计上如果有 ...

发下图纸可以? 或者留个QQ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发下图纸可以? 或者留个QQ交流

邮箱告诉我,我发给你。目前只有3D的建模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邮箱告诉我,我发给你。目前只有3D的建模文件。

1048472658@qq.com

学生一名 能否留下QQ  教我做一个  我就是轻

网友:
楼主 你那个图纸能发给我一份吗 你能改下轴距,改成700的 我先做一个看看 准备上15寸浆 QQ邮箱 1246892959@qq.com 谢谢

楼主:
发了,请查收。本人QQ很少用,有什么问题的话回帖或留言吧。

网友:
mark,我也在做h4,在maya里建模尝试导出dwg格式,准备先切一套木头的看看契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