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又炸了,心里很难过

楼主(2013-11-09):
这架塞斯纳到现在只飞过两次,第一次是降落在草地,因为草地不是很平,草稍微有点厚,把前起落架炸散了。参见帖子:首飞塞斯纳,不是很顺利啊。好在那个不难修理,回家之后用胶水把固定前起落架的塑料片固定好之后也就没问题了。

今天趁着风不太大,把机机带到飞场进行修复后的第二次试飞。一开始很不错,地面滑跑很直,起飞也平稳。后来风有点大,飞机在天上停留了大约4分多钟了,打算练习降落。之前在模拟器上联系多次了,感觉没有问题。可是第一次在跑道做真机降落经验不足,导致升降舵没控制好,机机落地有点重,而且落地后屁股抬起来了,导致机身侧倾,好在除了把前轮连接方向舵的订书针(上次炸鸡之后我把硬链接变成了软连接,这样炸鸡不会损坏方向舵机。)脱落之外,没有其它问题。然后打算继续飞。这时一位老先生从远处驾车过来,我就把机机从车道挪到了草坪上。本以为老先生要继续前进,可是他停下来了,向我咨询飞机的事情,哈哈~~他说it's a very neat airplane,我说谢谢!他说这个你在哪里买的?我说我在HobbyKing买的,其实本地也有模型店,比如HobbyTown,他说我听说过HobbyTown,但没去买过东西。我说本地模型店价格不会太好,要想买划算的东西还是在网上买比较好,我说我这个在HK也就80块包邮。他然后问我,那你这个飞机叫什么?怎么控制的?我说叫Cessna,我用这个控制,说着就把我的富斯9给他看。我说这个控不错,功能齐全,价格也只要6、70块的样子。老人家直夸Awesome!我就问他,你自己玩么?他说我给我的孙子玩,我问,你孙子多大,答曰,玩这个他可能太小了。我于是就告诉他,这种飞机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其实只要是高速旋转的东西都有伤人的机会。我说真要玩可以玩后推式的,那个相对安全一些。老人家很开心的连声说谢谢,然后就走了。

他走了之后我就继续飞。但无奈风有点大,一下子没控制好,撞上了草坪上的一个围栏,然后就是一阵心碎。。。。回家之后拍了几张照片,我感觉损失惨重,心里很难过。这架飞机直飞了两次,就炸的这么惨,我甚至感觉我不适合飞固定翼,因为之前的小电滑也是伤痕累累的。大家帮忙看看,我该怎么办?这机机还能修复么?

看着想哭了,原来漂亮的机机变成这样。。

脑袋炸掉了

这个用胶水粘上去行不行?

机翼也断了,折翅的天使。。

撞击点在这里,这凹痕能用加热的方式修复么?材料是EPS的。

这里也炸脱落了!!

舵机没扫齿

从根部断了,肿么办?

口莲的机机

我在想,我是不是该彻底退出固定翼?两飞两炸,这太打击人了。。感觉直机比这个好飞多了。。

网友A:
建议楼主入台EPO的1.4米小赛,稳,而且耐炸,好修,EPS的太容易坏,一碰就坏了,不是老手就是整天修机吧。EPO的现场用502一粘就可以继续飞,EPS不能用502

网友A:
另外国外如果飞场够大,可以考虑更大的飞机,飞机越大越稳越好飞。。。。固定翼比直升机好飞多了。。。。另外飞机上天前调好,试飞后继续调,来回十几个起落可以调出完美状况的飞机,飞机好飞就不易炸,这个和电直是一个道理的

网友B:
草地基本不适合起落架,除非机轮很大。

去买一架horizonbobby的yak54 180吧,会让你水平提高得不是一点点地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入台EPO的1.4米小赛,稳,而且耐炸,好修,EPS的太容易坏,一碰就坏了,不是老手就是整天修机吧。E ...

多谢建议!那我现在这个机机怎么办?没法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国外如果飞场够大,可以考虑更大的飞机,飞机越大越稳越好飞。。。。固定翼比直升机好飞多了。。。。另 ...

我家地方小,直升机相对来讲好放一点,固定翼太大了放不下,哎~今天搞得我真的觉得自己不适合玩固定翼了。其实这980mm翼展的机机上天之后还算稳,没风的时候速度也不算快。但风稍微大一点就不好控制了,高度掌握不好就容易失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草地基本不适合起落架,除非机轮很大。

去买一架horizonbobby的yak54 180吧,会让你水平提高得不是一点点 ...

这小鸡好小啊,比我的小一半呢,难道AS3X这么厉害?其实我在模拟器当中飞的很好,可不知怎么的,到了真机上面就不行了,哎~

网友B:
大小嘛,拿到手里就会知道是什么感觉了。这款飞机可快可慢,拉大回环不需要先低头加速,正常飞行时追踪得非常直,就像沾在操纵杆上一样,横滚,刀锋,落叶,以前不敢想的动作都在这个机子上轻松做出了。涂装颜色鲜明,在空中很容易判断方向。价格在我看来是稍微贵了些,不过出勤率太高了,很快就值回。有几个薄弱的地方,降落过猛的话会有些小伤,ca加cfr伺候就可以了。初学可以去掉起落架,草地鸡脯降落。
以前风速超过5mph基本就不飞固定翼了,现在胆子越来越大,21mph下轻松低空通场,大多数天气都可以飞了。

网友C:
用可粘EPS的泡沫胶可以修复,注意机翼与机头连接最好嵌入牙签或竹签加强.
缝缝补补又一年.

网友:
这根本不算炸

网友D:
用热胶枪  中间用碳纤维棒两边穿插  (先插好空,往里面打好热熔胶在,在网飞机断除打上胶。争取一气呵成。)最后再用胶把周围凹凸的弄平贴上纤维胶带用胶把周围的胶带粘好  磨平 。  几分钟后胶水凉了就好了。  找个人带着飞让他帮你降落。

网友E:
如果没有硬质场地起降,那就把起落架拆了,把机身底部粘满透明胶,手抛起飞,滑草降落。

所有断裂的地方都用泡沫胶粘,可以还原的。

你这架飞机,防火墙用胶太少了,一炸整个防火墙都掉了,边缘干净。防火墙要用胶粘死,整流罩烂了,防火墙都要纹丝不动。

网友:
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很正常.修修继续飞.

网友F:
这让我们深陷天C的人情何以堪啊,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塞斯纳只要80元?一天的工资不到吧?俺们这得四五天的工资啊。。。

网友G:
一个字,粘,不管用胶枪还是泡沫胶,都Ok,这才炸了两次,就灰心。我有一次差点提控回家了,呵呵

网友:
炸炸更健康

网友H:
楼主不在国内,房间里有地毯?自己喜欢的机机没飞几次就炸了总会难过,还没好好练习呢。固定翼就是降落难。我以前油动CESSNA也是飞2次,降落时炸2次,后来只玩油直了,,,,好好修一下,还能飞。多练模拟器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小嘛,拿到手里就会知道是什么感觉了。这款飞机可快可慢,拉大回环不需要先低头加速,正常飞行时追踪得非 ...

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不是一个级别的,你应该是很有飞固定翼的经验了,哎~我还差得太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可粘EPS的泡沫胶可以修复,注意机翼与机头连接最好嵌入牙签或竹签加强.
缝缝补补又一年.

我好像有那个EPS泡沫胶,买飞机的时候自带的。我先用用看,另外你说的牙签是垂直插进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热胶枪  中间用碳纤维棒两边穿插  (先插好空,往里面打好热熔胶在,在网飞机断除打上胶。争取一气呵成。 ...

看来是要给机翼加强一下了!谢谢建议,很有用!

网友:
EPS断掉修复用泡沫胶即可,最好在断裂的地方差几根牙签加固,楼主继续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没有硬质场地起降,那就把起落架拆了,把机身底部粘满透明胶,手抛起飞,滑草降落。

所有断裂的地方 ...

今天这个其实不是降落炸坏的,而是机翼装到了围栏上硬是给折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让我们深陷天C的人情何以堪啊,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塞斯纳只要80元?一天的工资不到吧?俺们这 ...

按照一小时20美元的工资算的话,就是4个小时的工作量。但我还是学生,一星期也就400美元工资,还要付房租生活费啥的。。

网友:
打打胶就复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个字,粘,不管用胶枪还是泡沫胶,都Ok,这才炸了两次,就灰心。我有一次差点提控回家了,呵呵

我本来认为固定翼比直机好飞,而且我在模拟器当中已经飞了好多次了都没有问题,没想到真机还是炸的很惨,所以有点灰心,嘿嘿~

网友F:
引用 楼主:
按照一小时20美元的工资算的话,就是4个小时的工作量。但我还是学生,一星期也就400美元工资,还要付房 ...

赶紧存钱,跑路啊!!!!羡慕嫉妒恨,建议楼主呆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别回来了,几年后,咱也堕落下,和楼主会师来。呜呜呜呜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不在国内,房间里有地毯?自己喜欢的机机没飞几次就炸了总会难过,还没好好练习呢。固定翼就是降落难。 ...

是不在国内,这里的房子大多数是地毯,而且基本都是木质结构,不隔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赶紧存钱,跑路啊!!!!羡慕嫉妒恨,建议楼主呆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别回来了,几年后,咱也堕 ...

我是很喜欢模型,你看我直机好几架了,但我现在车子不大好了,要存钱买车子,哎~以后在模型上的开销真的要严格控制了。。我也希望可以早点工作挣钱,现在做学生还是惨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是要给机翼加强一下了!谢谢建议,很有用!

另外楼主,建议下次有新机的话,用透明胶带在机翼上粘好,全部粘上,强度超好,百炸不烂,我的塞斯纳就这么处理的,炸了好几次了,鸡头都变形了,机翼一点事情没有,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都这么处理,效果很好,重量增加不多的

网友:
别灰心,不炸不成器啊,贵在坚持!

网友:
炸到粉身碎骨也还可以再飞的

网友:
两次算什么?你飞直机就两次能成功吗?别灰心,真的是固定翼比直机好飞。在外边我一般都飞没有起落架的,因为草地多,跑道难找。

网友:
买泡沫胶粘

网友:
贵在坚持

网友:
炸了可惜了, s

网友:
机翼加固后最好外面在粘2圈宽的透明胶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本来认为固定翼比直机好飞,而且我在模拟器当中已经飞了好多次了都没有问题,没想到真机还是炸的很惨, ...

固定翼比直机好玩,模拟器中要能安全降落才算好。要控制飞机,不要让飞机控制你,呵呵。让她按自己预定的航线飞,转弯对着自己的时候(进入跑道),降低高度,低空通场,过了自己的位置再拉起来,转弯直线飞,再转弯进入跑道,低空通场,如此反复。直到产生肌肉记忆。再低空,再低空,就是降落的时机了,understand?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这个其实不是降落炸坏的,而是机翼装到了围栏上硬是给折断了。。

不管什么飞机撞围栏都能撞坏,像这样的情况就不用考虑防护了,想办法赶紧修起来才是王道。

你的飞机是80块包快递,应该是80刀包快递吧。

80软妹币才合13刀,怕快递费都得去一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管什么飞机撞围栏都能撞坏,像这样的情况就不用考虑防护了,想办法赶紧修起来才是王道。

你的飞机是 ...

说的很对,其实今天算是运气太背了,估计再好的机子也会坏。

价格单位是美元,不过不是快递,只是美国邮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固定翼比直机好玩,模拟器中要能安全降落才算好。要控制飞机,不要让飞机控制你,呵呵。让她按自己预定的 ...

yes, sir!(愚蠢的论坛非要输中文。。。)

网友:
损失不大,用EPS胶,尽量少用热熔胶。机翼两面用纤维胶带粘一下。

网友I:
楼主可以考虑买个一米四左右的epo上单翼练习机,两片翅膀对插的,后三点的起落架(前面两个轮子后面一个的),可以自己把飞机轮子换成直径10厘米左右的这样草地起降问题不大,车里也好放。。也好飞。。

另外飞的时候,尽量不要在路上飞,撞到行驶的汽车你可赔不起。。400美金一个月估计不够赔的。。

网友:
我的塞斯纳水机就飞得很顺利 首飞飞不起来,第二飞因为没绑橡胶带主翼分离炸了,因在岸边不远,等风吹飞机和主翼回来,修补回第三飞降落在水中不平衡翻了,电O营救回来,接着飞了几次都很熟手了,完美起飞降落 ,我觉得在水里炸比在陆地炸安全很多  ,顺便上个第三飞插水的视频,下午再飞找人拍个爽飞视频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可以考虑买个一米四左右的epo上单翼练习机,两片翅膀对插的,后三点的起落架(前面两个轮子后面一个的) ...

我飞的地方没有人~~

另外是一周400不是一个月,否则早就活不下去了。当然了,即便这样也很惨淡,所以想早点工作挣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没有硬质场地起降,那就把起落架拆了,把机身底部粘满透明胶,手抛起飞,滑草降落。

所有断裂的地方 ...

另外,你说把起落架拆了,那你不怕螺旋桨扫地折断么?

网友:
以我的感觉,固定翼比直升机好飞,好玩,但是如果先玩直升机,由于直升机一般速度不快,因此上固定翼时可能会有些不适应.特别是降落时,打舵稍微大些就容易炸鸡了.
起落架在草地上就是悲剧.我有2架飞机,装了起落架,在草地上降落时一般都会前趴(后3点).所以没有跑道的话最好拆掉起落架.
另外你这台机有襟翼,降落时打开会增加升力和降低速度.之前我一直想买这架.
就算全收油门,螺旋桨在降落时也是旋转的,所以当螺旋桨先碰到地面时一般都会打平,不会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草地基本不适合起落架,除非机轮很大。

去买一架horizonbobby的yak54 180吧,会让你水平提高得不是一点点 ...

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
小炸没事,10分钟搞定,满血满状态复活了

网友:
这些都是小炸而已

网友:
热熔胶完全可以搞定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另外,你说把起落架拆了,那你不怕螺旋桨扫地折断么?

有一个神器叫:“桨保护器”,新手飞的飞机装上后,桨的折损率能减9成。滑草降落把飞机滑烂了桨都不会折。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有一个神器叫:“桨保护器”,新手飞的飞机装上后,桨的折损率能减9成。滑草降落把飞机滑烂了桨都不会折。 ...

桨保护器用在前拉机上不行吧?
我每次都是刚推油门就射桨了.
前拉大桨的话多少橡皮筋都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J:
桨保护器用在前拉机上不行吧?
我每次都是刚推油门就射桨了.
前拉大桨的话多少橡皮筋都不够.

桨保护器就是用在前拉机上能最大减少桨的损失。

你那里推油门就射桨,肯定是橡皮筋不够多、不够强,你要用比较强劲的橡皮筋,普通黄色橡皮筋要多装几根,能装几根装几根。

网友:
哎,楼主,你这不算什么,当初我一个人飞的时候,没人指点,炸机无数,都是要经历的过程,但我之前是买的KT版飞机练习的,那个成本要低点,主要是找到飞行的感觉,再慢慢上这些飞机。

网友:
都可以修复。

网友:
炸机是必然的 泡沫机 粘一粘又上天了

网友:
新手飞最好是用松紧带帮鸡翼,炸鸡的时候能泄力

网友:
能修,泡沫胶,5块钱一瓶
我的F3A都飞得我没脾气了,还好耐炸,炸机无数还能再飞

网友K:
引用 楼主:
按照一小时20美元的工资算的话,就是4个小时的工作量。但我还是学生,一星期也就400美元工资,还要付房 ...

我一个月也不到$400,看来我果然退电固是正确的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飞的地方没有人~~

要是有这场地,还没人!我的700肯定首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一个月也不到$400,看来我果然退电固是正确的选择……

电固炸鸡会让人郁闷,但电直炸鸡会让你的荷包疼。。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电固炸鸡会让人郁闷,但电直炸鸡会让你的荷包疼。。

呵呵!别郁闷了,总比我飞丢强……
我一直耿耿于怀当时舍不得丢油炸机,救着救着,飞其他村子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呵呵!别郁闷了,总比我飞丢强……
我一直耿耿于怀当时舍不得丢油炸机,救着救着,飞其他村子里 ...

我这只有一点比你好就是只要我不脑子抽风乱飞,基本不会飞出我的视线,因为木有障碍物。。。

网友:
炸炸技术就炸出来了,楼主节哀

网友:
你应该先买1。2M敏定的塞斯纳先练练

网友:
完全可以沾,我的塞斯纳炸的面目全非,沾起来手感一样的。这就是泡沫的好处

网友:
不同的飞法,固定翼相对其实更好飞,楼主坚持

网友:
neosunrise发表于2013-11-10 04:14:06

我这只有一点比你好就是只要我不脑子抽风乱飞,基本不会飞出我的视线,因为木有障碍物。。。
呵呵!听着就很不错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E:
不管什么飞机撞围栏都能撞坏,像这样的情况就不用考虑防护了,想办法赶紧修起来才是王道。

你的飞机是 ...

superliuliu是固定翼老手,楼主应该认真听听他的见解。楼主的cessna如果像superliuliu头像里那样固定机翼,或许不会炸断。另外,superliuliu,你的gws接收出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superliuliu是固定翼老手,楼主应该认真听听他的见解。楼主的cessna如果像superliuliu头像里那样固定机翼 ...

老手不敢当,炸得多,稍微有点心得罢了。
那几个GWS接收机不出了,手上的接收机不够用。

网友:
我的F18今天也惨炸了,唉

网友:
一顶二拿三走人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飞的地方没有人~~

按你现在的技术,在这跑道上起飞勉强。降落?估计3-5年做不到,特别是上端翼更难。

楼主:
引用 网友M:
按你现在的技术,在这跑道上起飞勉强。降落?估计3-5年做不到,特别是上端翼更难。

我淡定了,慢慢练吧,可惜又到冬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淡定了,慢慢练吧,可惜又到冬天了。。

按你的飞场环境这个机型是不适合的。
沥青道:
1. 你有95%以上的机会冲到道边(landing)
2. 你有X%的机会是在侧风中起降。 ( This “runway” is not built for you)

草坪:
1. 机型太小,机轮很难在草坪上滚动。
2. 前三点起落架不合适在草坪,除非你的降落技术很好,能100%每次是“失速”touch down。草坪是起落架的的杀手,特别是前起落架,特别是泡沫机。

建议:1.2米轻木练习机。
a。这个尺寸的机轮基本能应付草坪,电池和450通用。
b。不管是上端翼,还是下上端翼,后三点起落架,且主起落架在机腹。
c。像真机好看,但多数不好飞。

网友(2013-12-09):
安慰一下。

网友:
看了两帖才反应过来 楼主是在国外么?
飞惯了直机而不会飞固定翼,这有点说不过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