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无刷电机做成扁的,而有些做成长的呢?有什么区别?分别适合什么场合?

楼主(2013-11-09):
为什么有些无刷电机做成扁的,而有些做成长的呢?有什么区别?分别适合什么场合?求科普!

网友A:
据我理解:扁的适合低转速大扭力,长的适合小扭力高转速

网友B:
扁的多为级数多的   也就是磁钢多,可以低转速高扭矩 多应用多轴  价格普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扁的多为级数多的   也就是磁钢多,可以低转速高扭矩 多应用多轴  价格普遍贵

那就是扁的电机不适用于固定翼和飞翼,只适用于多轴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理解:扁的适合低转速大扭力,长的适合小扭力高转速

那就是扁的电机不适用于固定翼和飞翼,只适用于多轴喽?

网友C:
误区,其实这种扁的电机,并不是磁钢多,扭力大,只是跟风而已。 多磁钢,多槽的电机,确实有高扭矩,低转速,高效率的特点,但是,你们别忘记了,多轴需要电机有***响应,虽然说,这个工作是电调负责的,但是目前电调的程序还做不到那么好,所以,多磁钢的电机,响应速度肯定比少磁钢的电机要慢
我倒是觉得,多磁钢的电机适合固定翼,多轴还是找稳定和效率最佳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扁的多为级数多的   也就是磁钢多,可以低转速高扭矩 多应用多轴  价格普遍贵

有没有兴趣自己做一架红猪的水上飞机啊老兄:)

-------------和楼主一样有这个疑问,高人解答一下就好了。。。低转速高扭矩 应用于多轴的电动机可以用于固定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误区,其实这种扁的电机,并不是磁钢多,扭力大,只是跟风而已。 多磁钢,多槽的电机,确实有高扭矩,低转速 ...

但这种扁电机,磁钢多,扭力大,也就是说KV值低,推出的推力会大吗?

网友:
用于不同的地方  盘式大多用于多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