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预热那么久!!!

楼主(2013-11-09):
小弟的飞控是naza-m v1,固件是3.16,预热啊,要等将近一分钟。。。请问大家的飞控都要等这么久吗,本人在四川广汉,是不会因为天气的原因喃?还有预热完成后,我会闪两下绿灯,手册说是有摇杆不在中立位,这个是不是也是影响预热的因素喃?求解啊

网友A:
请问楼主当地气温如何,飞控在气温较低的情况向如果出现预热时间过长,可断电放置10分钟左右,重新通电连接调参进行IMU高级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当地气温如何,飞控在气温较低的情况向如果出现预热时间过长,可断电放置10分钟左右,重新通电连接 ...

十几度吧,已做过高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校准后还是出现这种情况么,可考虑下用胶纸将的散热孔封住

对,高校过两次了。。。散热孔在哪里啊,没注意看?

网友B:
......预热将近一分钟还算久。。。。。。。。。这是正常的好么

网友:
这将是冬天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有好办发的,上来讲一讲。

网友:
个人感觉2.02固件就不错

网友C:
嗯,我的精灵现在需要预热3分钟多,你才1分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预热将近一分钟还算久。。。。。。。。。这是正常的好么

大哥,意思是您的不止一钟?以前用的3.14固件自检那叫秒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我的精灵现在需要预热3分钟多,你才1分钟呀

那你的绝对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的绝对不正常。。。

我也不知道是否正常,我新的v2 升级到4.02以后预热最多30秒,而我的精灵是v1版的,固件是4.0,从3点几版本以后就明显预热很慢很慢很慢了,新买的时候还挺快的,我觉得和新固件有关,所以一直没当回事

网友:
楼主做高级校准时请务必用水平仪测试飞控完全水平,这样预热的时间就非常短了

网友:
校準有問題?校準良好的話通常不需要預熱~高級校準請重新做過!使用13樓的水平校準法 我的 v1 v2 都是3.16固件沒見過需要預熱的

网友:
我的V1 4.02 也是2分多,让你等到急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