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電磁舵安裝距離

楼主(2013-11-09):
1.請問兩隻電磁舵如果安裝在1厘米距離以內,有沒有影響?
2.如果接收與電磁舵相距1厘米,又有沒有影響呢?

网友A:
自己试试便知,比在这里问还省事。
俺不懂,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试试便知,比在这里问还省事。
俺不懂,帮顶。

擔心自己胡亂試會弄壞接收或者電磁舵.所以才發問.

网友:
引用 楼主:
擔心自己胡亂試會弄壞接收或者電磁舵.所以才發問.

哦,这样啊。
俺继续帮顶。
楼下解答。

网友B:
实践中,确有明显影响,自制的一款小飞机就是这样,当我控升降的同时,方向尾跟着右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践中,确有明显影响,自制的一款小飞机就是这样,当我控升降的同时,方向尾跟着右偏了

電磁舵安裝距離最少要多少?放在接收附近有沒有影響?

网友C:
电磁舵里的强磁钢很强的,10厘米绝对有影响!

网友:
电磁舵对接收机的影响不明,一般也不会太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舵里的强磁钢很强的,10厘米绝对有影响!

10厘米??看看...

网友:
十厘米夸张了,一般电磁舵要加回中磁铁的,距离两三厘米以外没多大影响了,至于对接收,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个人觉得没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楼主:
10厘米??看看...

看到嗎.相信和王冠說的相同.

電磁舵安裝距離

電磁舵安裝距離

网友(2015-04-07):
好设备,互相应该不干扰

网友:
两舵机的铁芯(即磁力线方向)互相垂直安装。

网友:
担心影响的话,用香烟锡纸在两干扰源之间加个屏蔽层如何?

网友(2015-06-03):
一般距离2~3厘米就已经完全没有影响了

网友:
这个电磁舵机怎么接啊?我一直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