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電機的安裝角度

楼主(2013-11-09):
小弟發現飛機電機的安裝角度是微微向下,請問有甚麼作用,如果向下角度加大,有甚麼後果?

网友:
小飞机没必须 大飞机大桨 右拉为了反扭力 下拉是为了免得飞机抬头

网友:
小飞机下拉角度太大不好~

网友A:
其实应该是下拉加右拉才对!真的飞机也是这样的!当然小一点的飞机和一些滑翔机不下拉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右拉一般都有的!这和地球的磁场有关系!没有深入研究知道的就这么点!

网友:
RE: 電機的安裝角度

引用 网友A:
其实应该是下拉加右拉才对!真的飞机也是这样的!当然小一点的飞机和一些滑翔机不下拉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右 ...

不是说右拉是克服反扭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