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P51,小炸二次,跑了两根桨,其它无事。

楼主(2013-11-09):
今天早上第一次飞P51,也是第一次飞下单翼。
放下襟翼,起飞很漂亮。飞行很稳,想把襟翼收起来,结果不知咋的,飞机降下高度,一下没控制好,机头向下了,桨没得了,机头壳子破了。
第二次,低空转弯,舵给狠了,落地拌断三根桨。
70元没了。哎。
不过还好,整体完好,第三次顺利起飞降落。
又飞了三四个起落,下雨了,只好回来了。
这飞机确实好飞,很稳,但舵量绝不能大了,绝对要点动啊
上图
破了的机头罩

拌断的桨
头罩用502粘好,没有如新,但还好,呵呵

网友A:
p51好飞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51好飞机啊

恩恩,确实不错

网友B:
下次收襟翼前飞高点,平飞再收,看有啥变化,摸清他的脾气

网友C:
P51好飞吗?

网友:
阿是蓝鲸人啊

网友D:
传说中的 诅咒~!  新机首飞前不能照相 不能照相~!~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下次收襟翼前飞高点,平飞再收,看有啥变化,摸清他的脾气

这点讲的很有道理。初飞带襟翼的飞机,收放襟翼时要尽量高一些、平一些,找到感觉。否则,降落时冒然使用会不适应,反倒难以应对。

网友F:
下单翼+比较大的上反角,低速时很容易摔机,这是天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说中的 诅咒~!  新机首飞前不能照相 不能照相~!~

回来照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点讲的很有道理。初飞带襟翼的飞机,收放襟翼时要尽量高一些、平一些,找到感觉。否则,降落时冒然使用 ...

了解,了解,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P51好飞吗?

好飞,挺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单翼+比较大的上反角,低速时很容易摔机,这是天生的

有道理,有道理,就是速度慢了,感觉一下不受控制了

网友:
固定翼也会炸机?

网友G:
桨罩开裂后用胶水粘有风险!电动的我不知道,油动的绝对不行。

网友:
P51好机机,要比传说的好飞。楼主下次飞就没问题了。

网友H:
P51我也准备入一架飞,正在观望中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桨罩开裂后用胶水粘有风险!电动的我不知道,油动的绝对不行。

是的 桨断了就别这样粘 很危险

网友I:
P51 好机 看我首飞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不错 漂亮

哥们 海泰克的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P51 好机 看我首飞

飞得漂亮,我也觉得这机机挺稳的,不过可能是第一次飞有点紧张吧,弄断二根桨,机机无大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的 桨断了就别这样粘 很危险

恩,粘了桨罩安装后,试了下,机身抖的厉害,干脆不要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P51我也准备入一架飞,正在观望中

这个机机不错,挺稳

网友A:
楼主 你的P51是啥型号地 都啥配置

网友L:
P51的确是好机机啊,看他们飞起相当的爽

网友M:
P51我也准备入一架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的P51是啥型号地 都啥配置

FMS 运动版P51电调,好盈40A,电池3s,11.1v,40c,电机3860,kv770

楼主:
引用 网友L:
P51的确是好机机啊,看他们飞起相当的爽

很稳,就是打舵的时候要小点,点动点动再点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M:
P51我也准备入一架飞,

这个机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哥们 海泰克的控怎么样?

没用过呀,要2000多,好像9通以上的在国内开放

网友N:
速度快的机机舵面行程小点,开点exp

楼主:
引用 网友N:
速度快的机机舵面行程小点,开点exp

我到现在没弄明白,exp是啥意思,真心求解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哥们 海泰克的控怎么样?

谁用偷着乐  反正我是不会换别的控 这个级别的的控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谁用偷着乐  反正我是不会换别的控 这个级别的的控

响应可以吧,看网上说响应比JR futaba延迟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响应可以吧,看网上说响应比JR futaba延迟

这个不是专业东西测试不出来的  你都能感觉的到延时 恭喜 离炸机不远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到现在没弄明白,exp是啥意思,真心求解

exp经验值,有正负之分,像正弦函数曲线,在中立点的时候角度小平滑的话,你飞机舵面在摇杆中点的时候会很细腻,操控细腻

网友O:
我想问的是楼主这配置   “FMS 运动版P51电调,好盈40A,电池3s,11.1v,40c,电机3860,kv770”      你这电机是高速版的吧,但是我看店里高速版电机型号应该是 电机:3648 KV770(高速)   3536 KV750(普通) 吧!
另外你这配置用4S电飞过没有? 我觉得3S下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我担心的是40A电调4S电池能承受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想问的是楼主这配置   “FMS 运动版P51电调,好盈40A,电池3s,11.1v,40c,电机3860,kv770”      你这电机 ...

是3648kv770,我搞错了。我飞3s,这个配置是十月的技术给配的,我才飞了一次,感觉不出什么,下来,电调也不热,电池也不热。4s我没飞过,那个就得换电调了,60A以上得。

楼主:
引用 网友N:
exp经验值,有正负之分,像正弦函数曲线,在中立点的时候角度小平滑的话,你飞机舵面在摇杆中点的时候会很 ...

噢,谢谢解答

网友P:
多多注意。我是挂了桨。。。还是起飞多玩时候。在草地起飞。。被草跘到了后轮

网友:
是那个技速的P51吧  ......独爱零式

楼主:
引用 网友P:
多多注意。我是挂了桨。。。还是起飞多玩时候。在草地起飞。。被草跘到了后轮

我也是草地起飞,跑起来有点跳,没有硬地面的姿态美

网友:
这台机看了很久,想入

网友Q:
好机,下单冀难飞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Q:
好机,下单冀难飞点吧

我也是第一次飞,感觉舵量小点,注意点动。当然得有一点飞行经验。

网友R:
跟我一样的 我也是才飞下单翼  相互交流
http://bbs.mx3g.com/thread-437429-1-1.html

网友R:
我得2叶桨起降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得2叶桨起降

飞的漂亮,请教兄台,桨是多大的,还需要留下机头前面那个银色的底座吗。请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R:
跟我一样的 我也是才飞下单翼  相互交流
http://bbs.mx3g.com/thread-437429-1-1.html

学习了,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的漂亮,请教兄台,桨是多大的,还需要留下机头前面那个银色的底座吗。请回复。

交流而已~ 请教不敢当
桨是原来4叶炸断后 剪成2叶的 拉力明显弱很多  如果用两页的话 用大螺距的 11*7估计可以
那个银色桨罩我还一直没按 怕炸了损失大 所以一直不用按   降落不用带油门 直接开襟翼 关油门 我是在飞机转过来后就把油门关了的 控制升降舵 慢慢滑

网友S:
同样的飞机,动力配置都一样,我的装好两周还没飞呢,不过我觉得这飞机起飞不用开襟翼吧,应该很好飞,这周去首飞!

网友R:
引用 网友S:
同样的飞机,动力配置都一样,我的装好两周还没飞呢,不过我觉得这飞机起飞不用开襟翼吧,应该很好飞,这周 ...

祝你成功~~ 小建议:起飞一定别大油门  在地面滑跑时间长点再起飞 不然反扭太大严重左偏  像我这种新手就因为这个炸过一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祝你成功~~ 小建议:起飞一定别大油门  在地面滑跑时间长点再起飞 不然反扭太大严重左偏  像我这种新手就 ...

非常感谢,我也第一次飞下单翼的!

网友T:
呵呵,我猜LZ是不是全放襟翼起飞的?
一般来说,起飞只需要用到第一档襟翼(大约放下10度)即可,这样在有效提高升力的前提下,不至于增加太多阻力。

起飞全放襟翼的话,由于升力增加比较多,同时阻力很大,一方面让飞机过早离地,另一方面又导致飞机加速过程变长,离地时往往来不及加速到合适的速度。如果襟翼的收放没有设置慢动作的话,突然收掉襟翼会导致飞机一下失去升力,往下掉是很正常的事情,这时如果高度不够,那就只有拉弹射了。

网友:
这机相当的暴力,我用4S花牌,60A飞腾电调,从来没飞过这么快的,150时速不是吹的,不过我的那天炸了,昨天换了一个1147,动力差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T:
呵呵,我猜LZ是不是全放襟翼起飞的?
一般来说,起飞只需要用到第一档襟翼(大约放下10度)即 ...

你这么一说 我想起忘记和楼上兄台说了。。。起飞没开襟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