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山寨电直加装三轴陀螺仪

楼主(2013-11-09):
本菜鸟入手山450电直也有些时日,感觉难度的确有些大,真的难控制,炸机的配件也差不多可买半只机,呵呵,天天在论坛上学习,听说无副翼电直要比有副翼操控容易些。我想在原机的基础上加个三轴陀螺仪,不改旋翼总成不知行不行,本摇控是乐迪六通,不知可否兼容三轴陀螺仪,本菜鸟要求不高,玩玩悬停,基本航线就行,望各位师傅指导,致谢。

网友:
帮顶 ,顶起来,让大家都看到。

网友:
换辅翼头,上三轴

网友A:
建议你还是先用这台有副翼的先好好练习。本人觉得不存在无副翼比有副翼好飞不好飞的问题。严格意义上讲,直机就是难飞,必须经过一定的认真练习。指望升级为无副翼,一下子就好飞了,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B:
有副跟无副个人感觉其实都差不多的,无副翼动作反应要快点,对新手来说有副翼好飞点,我也是自己装的山寨机,也很好飞呀,倒飞钟摆都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还是先用这台有副翼的先好好练习。本人觉得不存在无副翼比有副翼好飞不好飞的问题。严格意义上讲,直 ...

谢谢中将的建议,练好技术才是根本。以后还是多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副跟无副个人感觉其实都差不多的,无副翼动作反应要快点,对新手来说有副翼好飞点,我也是自己装的山寨机 ...

谢谢回复,顺便请教下中校,本机悬停时,机头总是向左转,差不么20秒左右要打舵修正一次,一分钟不修正,对尾就变成了对头,呵呵,尾桨的中立点也正确,皮带也不松,陀螺仪是随机配的中泰G200(可能也太山寨了)感度90%.尾巴也没有金鱼尾,不知这种情况是不是传说中的温飘。请指导。

网友:
换个GY401,GY520吧

网友:
450如果调不好,不管是有副还是无副,难度就会很大,会很不好飞,另外450级以上电直不管高配低配,陀螺仪必须要用好的,否则的话会很不好飞的,最低也要用个飞越GY650加高速数码锁尾舵机FS9257,但是陀螺仪必须要设置好了,尾变距系统要够顺滑。

网友C:
巧了,我的也是有副翼正在改无副翼,用的是10年前的6通遥控。因为kds800陀螺仪锁尾效果不好,要买个好陀螺仪也要200多,犹豫再三,100多收了个3轴zyx陀螺仪,初步静态调试感觉还可以,3个方向的反馈都有,尾旋翼反馈也调出来了。zyx对遥控器基本没有要求,只要用遥控器的副翼和方向操作杆就能把各项指标调出来。我暂时还没有买无副翼头,只是把装平衡翼的日子框拆掉,把中部可摆动的框设法固定住,先代替无副翼头试试。等试飞结果再决定是否买无副翼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巧了,我的也是有副翼正在改无副翼,用的是10年前的6通遥控。因为kds800陀螺仪锁尾效果不好,要买个好陀 ...

共同学习。

网友:
我的固朗450SV装了个EBAR,什么都没动,还是原来的有副翼头,飞起来稳是稳,但是手感怪怪的。现在想把有副翼头换成无副翼头,不知3个斜盘MD933行不行?

网友:

个人感觉一架机机不够飞。有副翼、无副翼可以各入一架。

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顺便请教下中校,本机悬停时,机头总是向左转,差不么20秒左右要打舵修正一次,一分钟不修正, ...

不换陀螺仪的话,只能通过微调来校正了

网友:
帮顶!新人也来观摩学习

网友:
给你推荐一本书,应该能适合你,《遥控直升机安装与调试手册》,论坛里面搜搜应该能找到

楼主:
谢谢师傅们的回复指导,努力学习中,呵呵。

网友:
新人来学习的!

网友D:
有副翼调节好的话会很好飞,当然陀螺仪很重要,否则振动稍微大一点就锁不了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副翼调节好的话会很好飞,当然陀螺仪很重要,否则振动稍微大一点就锁不了尾了。

嗯。是这么回事,尾桨做了下平衡,震动小多了,是在考虑换陀螺仪,只是想,买个二手三轴陀螺仪和单轴陀螺仪的价格也差不多,不知道哪种装机更能提高机子的操控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这么回事,尾桨做了下平衡,震动小多了,是在考虑换陀螺仪,只是想,买个二手三轴陀螺仪和单轴陀螺 ...

GY520我用着很不错。

网友:
有副翼 和无副翼我都飞过航线  差不多,  前提是多练模拟器吧。。

网友:
我先把有副翼的450练好了,果断上550的空机啊,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