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3-11-09):
请问各位精灵2是如何连接电脑的?我怎么连都连不上,本人是想改日本手!!!!!!!!!!!!!请大虾们帮帮手急急急!!!

网友:
去DJI官网下载相关驱动程序和调参软件。

楼主:
就是连不上改手原件!其它驱动原件就可以

网友:
帮顶吧,没试过......

网友:
打开遥控器,找到USB口,连线电脑就可以升级遥控器了。

网友:
phantom 说明书里面的:http://www.dji.com/cn/download/phantom-downloads-cn/
Phantom 高级篇手册 v1.4有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