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承居然爆了

楼主(2013-11-09):
大家有试过这情况吗?难道我的船很受力?

网友:
也许是轴装得不好
震动太厉害 所以轴承就挂了

网友A:
LZ你这电机是车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这电机是车用的吗?

船用的 有水冷头的啊

网友B:
我的车用3650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车用3650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哦 难道是电机问题 你是和我同一款电机吗? 还有不知道电机需要加黄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船用的 有水冷头的啊

看到你尾部的照片,感到好奇怪!干嘛把后轴承用粘纸贴掉,难道不需要加润滑油么?你这轴承问题大多是厂家选用的轴承质量不过关导致的,还有种可能就是船用电机跑久了必须对前后轴承进行保养,不然湿气会让轴承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尾部的照片,感到好奇怪!干嘛把后轴承用粘纸贴掉,难道不需要加润滑油么?你这轴承问题大多是厂 ...

后面那贴纸 是原厂贴好的 电机 我没加过油哦  我才跑3次  每次跑4个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那贴纸 是原厂贴好的 电机 我没加过油哦  我才跑3次  每次跑4个电池

返厂吧!保修回来后注意对轴承的保养,还爆轴承的话那就要自己去配轴承了

网友:
可能是轴承保持架本身点焊不牢,属个案

网友:
轴承的质量问题

网友:
什么电机型号

网友:
功率 很大吧

网友:
又是速翔电机,话说,近期,这款电机,出问题的不少啊~

网友:
我都試過,SKF軸承,很悲慘

网友C:
我比你更惨,,电机磁芯爆裂成二块,是香港海摩陀的,今后各位买这个牌子一定要三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比你更惨,,电机磁芯爆裂成二块,是香港海摩陀的,今后各位买这个牌子一定要三思啊!

恐怖恐怖

网友:
我与遇到过,豹子的3674轴承爆掉了,商家说是我的联轴器有问题,厂家二话不说就换掉了,看来轴承问题多啊

网友:
概率应该很小的。

网友D:
难道没加推力轴承么 这样的话力量全部加在电机轴承上面 哪个电机受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没加推力轴承么 这样的话力量全部加在电机轴承上面 哪个电机受得了

什么是推力轴承啊图片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推力轴承啊图片看看

淘宝搜

网友:
轴承没多少钱,每次拆下电机检查一下是否左右有晃动或电机空转(去掉轴)是否有杂音,如有就要换了。

网友:
这样的结构只要轴承质量没有问题、保养到位是应该没问题的。这种轴承是微型深沟球轴承对内、外径公差配合要求,装配技术的要求都比较高。可承受径向和单向轴向的联合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