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20走刀器

楼主(2013-11-09):
如题  想买bf20走刀器  看中论坛里向前进的了  无奈联系不上他 ,想问问还有那里卖
我的qq 676799118  1393672686

网友:
为啥不买个步进电机直驱?将来改数控也方便点。自己只要买块16厚的铝板铣一下打两孔即可。
对了还要买个梅花联轴器。

楼主:
翻出来一个57的步进  还有一块控制板  可以 两个方向 任意转 无级调速 自动返回原点   正在考虑是直驱  还是用同步轮1:1 传动

网友:
我有个,1200买的,现在出。910221532 QQ

网友:
引用 楼主:
翻出来一个57的步进  还有一块控制板  可以 两个方向 任意转 无级调速 自动返回原点   正在考虑是直驱  还是 ...

没贴塑的话,塞铁不能调太紧。
57步进,2:1同步轮减速。虽然对于走刀器来说,丢步一般也不要紧,但是严重了刀纹会很难看。
57加长型,62还马马虎虎。
86一点问题没有,但是感觉头重脚轻的,不协调。

我选400W交流伺服电机,PLC发脉冲,高速低速都没问题,可自动插入回差补偿,梯形丝杆改数控精度也足够。

网友(2014-10-14):
先占座,后面排队

网友:
我刚看到一个帖子里有卖楼主想要的这个走刀器的好像500吧?没准还能砍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