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卡尺的问题

楼主(2013-11-09):
想买一把150或200mm的卡尺,在本地量具店看过哈量的,纯机械读数的那种,150mm的要100元,200mm的要210元,价格没问题,但我看到的卡尺真不怎么样,做工只能说粗糙,200mm的感觉主尺和副尺间的间隙比较大,150mm的卡尺内径卡爪外侧居然有加工后残余的金属毛刺,感觉跟山寨货没区别,但那家是哈量授权的经销商,应该不会是假货吧。
现在想网购个适合的,大家有网购卡尺经历的给推荐下吧,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山寨国买东西最费劲了,想买正品会耗费很多精力和时间。前段时间买成量宽座角尺,第三把才买到正品,网上众多店铺,最后仅发现一家销售的是正品,可见假货横行程度

楼主:
谢谢001兄弟的回复,各位老大就不能给点建议吗?

网友:
国产的,买成量厂的(川牌),还不错,但要当心别买到假货。
上量的假货很多,如同当年的上工钻头一般,这个牌子被假货弄死掉了。
靖江(环菱)的质量也相当好,好多刀口角尺就是他家做的,重点是因为非大牌厂家,假货很少,是不是产卡尺,不清楚。
青海量具厂的也不错好,若是千分尺的话这家很有名,假货少,价格便宜,不过卡尺好像没看到。

网友:
买个好点的吧!~如果做比较精密的必须出点血 三丰这个牌子是很不错的

网友B:
我是厂里主管计量的 现在这些厂生产的量具完全不是东西 我去过成量的总厂 哈量的总厂 他们的总厂生产的量具质量都是稀烂的啊  特别是成量的 卡尺根本就没有淬火 钢材质量也很差 哈量的 很多新尺子都拉不动 我们现在厂里普通卡尺买的是桂林“山”字牌的 数显和带表卡尺买的是桂林广陆的  指示表类买的是哈量的  千分尺买的是青海量具的
这些我已经是挑了很多很多厂 包括进口的 挑出来性价比最好的牌子了
但是 这些 你一定要买到真货 如果不知道怎么区别私信我  那个鉴别的方法真的不方便广播出来 对人家企业很不好 有需要的亲私信我吧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热心回复。wxhtbs所说如果不是我见过实物我也不相信,一把哈量的卡尺,崭新未拆封的,测量内径的卡爪居然有加工后的金属毛刺,如果这些就代表一线大厂的品质我真是无语了。

网友:
我买的也是桂林广陆的价格也不贵

网友C:
楼主是哪里人啊,我们这里本地卡尺除了贵点,做工还是可以的,川量机械卡尺150MM90元,川量数显卡尺150MM190元,可以带个轴承去试嘛,川量数显量轴承内外径,基本都对零。光陆的要便宜些,但间隙感觉大些,新的没试过,旧的玩过别人的,量立铣刀屁股差3丝,川量的怎么量都不会超过标称直径1丝          机械卡尺对于一般人就只能量个毛坯了,没必要太计较,眼神犀利需要长久锻炼的。

网友:
桂林的东西还行,厂里用的表基本都是,老货除外,卡尺有北量的

网友:
标配:150mm广陆数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哪里人啊,我们这里本地卡尺除了贵点,做工还是可以的,川量机械卡尺150MM90元,川量数显卡尺150MM19 ...

你好,我是山东的,我这里专业经营这类工具的比较少,我去的那家是哈量的代理,但给我看的东西太差了,感觉跟小作坊生产的一样,我也赞同你讲的,卡尺对我这种爱好者保持必要的精度就可以,你说的川量卡尺我在当地没找到,如果能达到你讲的效果就不错了。

网友:
............看了你们的我才知道机械厂真幸福,我是直接从厂头拿了几把回来,就是千分尺还没有着落。别人离职的时候,都带起走了,没有法拣到卡尺都几把了

网友(2014-10-08):
卡尺品牌的选择和质量好坏的判断,大家可以私信我,我还算在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寨国买东西最费劲了,想买正品会耗费很多精力和时间。前段时间买成量宽座角尺,第三把才买到正品,网上众 ...

地址贴出来或者密我,tk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厂里主管计量的 现在这些厂生产的量具完全不是东西 我去过成量的总厂 哈量的总厂 他们的总厂生产的 ...

消息发不了。。。

网友:
买富士牌的,刻度线细,精度也高,我都摔水泥地方无数次了,精度还是刚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