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0KG扭力的舵机最大能推动多大的桨?

楼主(2013-11-09):
本人小白,向各位大大请教:像这个最大扭力20KG级的舵机它最大能推动多大的桨?约1米直径的桨用这个20KG的舵机够用吗?还有比这更大扭力的舵机吗?谢谢!!

SERVOking DS-695HV

扭力:
       17(kg/cm)@6V    19.5(kg/cm)@7.4V    21.5(kg/cm)@8.4V
速度:
       0.05(sec/60°)@8.4V    0.055(sec/60°)@7.4V    0.07(sec/60°)@6v

网友A:
直径1米用这个就很夸张了~~~1米直径的也就500-550之间的水平。10KG都很够了~

网友B:
用舵机推桨,你在想什么?首先这玩意你不改装绝对转不过180°。另外分析你的注册时间和问题,一看就是某研究型人才找实验替代品来了。跟我老师一样,啥也不懂,就知道一个:数据。什么都用数据说话,不看实际。就算能推动,就算能转360°,转多慢你想过吗?舵机里面就是一个小电机,好点的是空心杯,futaba有个小无刷在里面,和动力用的千瓦级别的能比吗?不是我态度不好,我也遇到过这种无聊导师,连电位器都不懂,还想搞什么“码盘”计数,无不无聊。搞个无人机(咱姑且认为大中院校和科研院所搞得那个叫做无人机),买电机,不看功率,看扭矩。然后代入什么ANSYS,Fluent算来算去,嗯,够用。然后就出现了一个2212的电机上装了个23寸的劲旋风。不能和他们解释KV值,因为这个“值”不专业,教科书上没有。我还能说啥?呵呵。

网友C:
lz想直接用舵机带螺旋桨?立马让我想到人力直升机

网友D:
lz意思是用这个舵机来控制变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舵机推桨,你在想什么?首先这玩意你不改装绝对转不过180°。另外分析你的注册时间和问题,一看就是某研究 ...

呵呵,多谢你的回复。本人不是什么人才,纯小白,就是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还没问清楚,我是想问“”“”“1米左右直径的桨变距用20KG级的舵级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意思是用这个舵机来控制变距吧

嗯。对,是问1米左右桨用20KG级的舵变距够用不。。。第一次发贴,连个问题都没问对,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想直接用舵机带螺旋桨?立马让我想到人力直升机

我没说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1米用这个就很夸张了~~~1米直径的也就500-550之间的水平。10KG都很够了~

谢谢回复!!!。。就是不懂啊,所以发贴向各位高手问问,还没把问题问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多谢你的回复。本人不是什么人才,纯小白,就是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还没问清楚,我是想问“ ...

谦虚不是错啊。
     1m的变距桨目前市面上没有(直升机主旋翼不算)。不过按照90级非CCPM模式的直升机来看,那个舵机用来变距足够。

网友:
人家说直径1米,550级别的直机桨直径就不止1米了。这舵机哪怕用到800级别上都是绰绰有余的,放心好了。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2014-08-06):
卖舵机的做广告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