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忤逆儿媳妇,打骂老人,急需配置微型监控系统采集证据!!!

楼主(2013-11-09):
昨天刚从外地工作回到家里,又听说儿媳妇经常没事找事打骂老人(我外公外婆),为的就是想提前占有房产,儿子猪脑袋只听老婆一面胡言,反咬是老人经常找事,细节不在赘述,此事已经多年了,我这次决定彻底把此事了断一下,目前急需要监视系统拍取证据,我对监视系统不懂,希望懂得魔友可以给介绍一下怎么配置,要求实用,微型,便宜,经济有限,跪求大家寄予帮助!

为了尽快得到方案,故违规发于此版,望大家见谅!

网友:
用2.4g图传+数传 72m遥控摄像头 不知靠谱否

网友:
行车记录仪就可以了吧~

网友:
山狗,清晰,便宜,放在家里的任何位置,也不明显

网友A:
你儿子媳妇·~~~~欺负你外公外婆~~~我混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儿子媳妇·~~~~欺负你外公外婆~~~我混乱了

四代同堂·儿子的媳妇欺负自己外公外婆··按这样算你外公外婆少说70 80 岁吧·怎么的人还欺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代同堂·儿子的媳妇欺负自己外公外婆··按这样算你外公外婆少说70 80 岁吧·怎么的人还欺负啊 ...

自己有儿子,那么他外公外婆~~~~怎么也得有100岁,相当于曾孙老婆去欺负太公太婆

网友:
首先你需要几路的摄像头来监视?比如4路系统的话,给你个配置清单做参考:
1,4个监控摄像头+8个BNC接头+4个12V直流接头+4个摄像头支架
2,1个12V10A的集中电源
3,1台4路硬盘录像机+500G硬盘一块
4,监控视频线若干或者闭路线代替也可,12V电源线若干(根据所布摄像头位置到集中电源和录像机位置来预估线材长度)
5,若需要采集声源,还需要拾音器若干个。
这是基本的4路监视系统差不多齐了。。。

没注意看楼主的要求,若要微型,便宜的录像系统,,某宝上很多微型录像机,插卡录像。录像时间有限,不知能否达到楼主的要求。
另外,再说两句,儿媳妇打骂老人?这种事情不管谁对谁错,直接批儿子儿媳一顿,让他们好好学学尊老爱幼的美德!
唉,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楼主费点神,好好处理家庭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儿子媳妇·~~~~欺负你外公外婆~~~我混乱了

看来楼主气晕了,颤抖的小手抖啊抖啊~

网友:
帮顶!出手要慎重~~~

网友:
极度混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儿子媳妇·~~~~欺负你外公外婆~~~我混乱了

神回复啊。我也凌乱了

网友:
对于玩模型的来说,小菜一碟~

网友:
这个一定要帮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儿子媳妇·~~~~欺负你外公外婆~~~我混乱了

我是外甥,我姥姥姥爷儿子武逆他们,但是此事我这次管定了

网友:
想了很久,那就是你舅妈欺负你外公外婆?

楼主把关系说的太震惊。。会模糊焦点的。。

网友:
楼主是老模友呀,郝利害,儿子都娶媳妇了。而楼主依然可以工作。令人羡慕嫉妒恨。

研究了一下,应该是儿子的媳妇欺负楼主的外公外婆,也即,儿媳妇的太公太婆,这么从楼主的儿子算上去,是四代人了,恭喜!

网友:
楼主令人震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外甥,我姥姥姥爷儿子武逆他们,但是此事我这次管定了

终于懂了,这么说来,是你舅舅的媳妇,就是你舅妈就对了!

你舅妈打骂你姥爷和姥姥。不知我这么理解对不。

网友:
录音笔不知能否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终于懂了,这么说来,是你舅舅的媳妇,就是你舅妈就对了!

你舅妈打骂你姥爷和姥姥。{:1_ ...

是的、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
1080P高清隐形摄像机,配32G卡,3000mAH电池,可以连续录12个小时

网友:
可以买一个微型摄像机,640或720P的就足够了,然后需要配一个动作感应器,有人活动的时候才会开始录像。

第二种就是买插卡的监控器,可以用软件设置记录时间,把他们经常活动的时间记录下来定时录像就可以了,大约一张8G卡可以录1周左右,这样配下来不需要多少钱

网友:
转了一圈明白了,外甥好啊!

网友:
这关系叫楼主描述的  直接说你舅妈不就完了么?
理了半天

淘宝找针孔相机吧 安装在屋子里面 取证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