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1-16-问题已解决)小白V1固件升级4.02后自动回航 ...
(2013-11-16-问题已解决)小白V1固件升级4.02后自动回航水平偏左飞行

楼主(2013-11-09):
固件升级
4.02
,依指示导入官方
Phantom
参数,身上沒有任何磁性物质,调较指南针。
起飞先试定点正常平穩,再试自动回航,高度距离越过20
米
,
沒有如前一般升上
米
才进入回航,于切换点
便立即水平偏左飞回。
转回手控降落,再试调较指南针。
同样反復多次都是出现自动回航水平偏左飞情況。
不知是什么设定不对?
试飞资料
试飞点近海边,应沒有任何磁性环境。
原版原控小白沒有任何附物试飞,
GPS
信号
>6
星

网友A:
升级后所有的都要从新校准一次,和新装机一样。

网友B:
如楼上,应该做各种校准!

网友C:
重新效准指南针和IMU

楼主:
谢谢各位,欠IMU未校准,做完再试。

网友D:
我的升级完后,搜星速度明显慢了,是不是天冷的原因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
如何解决的。。。

楼主:
重校|MU 再校指南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