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场 充电 汽车取电 给 B6做电源

楼主(2013-11-09):
     汽车 (汽车在发动的状态)电瓶是12V的吧   可以 做 B6的 电源使用吗? 给锂电冲电吗? 稳定吗? 有没可能烧掉 B6
       有一款 B6 DUO   400W       就是等于双B6吧,  充电10A *2  路。也就是 20A  那么汽车的电瓶 能承受住吗?  会不会烧掉 充电器 B6  DUO!
                   如果充电器可以取  汽车电瓶冲电  ,    也么 大家野外 玩的时候, 不需要配备发电机了,  有汽车就可以, 那么大家出去飞    大大增加了娱乐性! 源源无尽的电源~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同样的问题,  求助    来一   高人 来 详细  专业  的 回答!    让大家也知道!

网友A:
外场充电要求大电流给电池充电的,一个B6才50W 充3S撑死5A,那要充多久啊!还有你B6充电器会害死电池的,换个A6外场充电都比B6好!

网友:
可以的,我常在外场这样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场充电要求大电流给电池充电的,一个B6才50W 充3S撑死5A,那要充多久啊!还有你B6充电器会害死电池的 ...

我用的是 B6 DUO   是400W的,淘宝700多块钱把  不知道  比 A6 差多少。  双10A的 充电。  冲点应该比A6快

网友:
b6不好用的,a6爽多了,精度是不能比的,反厂回来还是那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 B6 DUO   是400W的,淘宝700多块钱把  不知道  比 A6 差多少。  双10A的 充电。  冲点应该比A6快 ...

我只能说不管如何改变B6终究是B6,国内厂家推出B6系列充电器改了外观,改大了电流,改成了双路就是不肯改一下B6的软件!恰恰对于充电器来说软件是最重要的!

网友:
烧油会烧不少的

网友:
油可能遭不住 。。。

网友B:
这个问题我很关心,没发动车子直接充电,已经2次车子发不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很关心,没发动车子直接充电,已经2次车子发不起了。

加个BB响到汽车电瓶上,看着电压到10.8V时就打着车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个BB响到汽车电瓶上,看着电压到10.8V时就打着车充。

真的想省发电机的钱,用汽车电瓶充电,就一直发动着吧。

一来防止电瓶用完不能发动。

二来汽车电瓶电压用用就很快降低到12v以下,加上连接线的电阻,B6很快就会报外部输入电压错误,停止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很关心,没发动车子直接充电,已经2次车子发不起了。

很好奇你用的什么充电器。

我的B6直接接电瓶,电瓶11v的时候,B6就会经常报警输入电压错误,然后停止充电。

网友:
用的A6充电器,以前一直这样搞,没问题,但是最近发生2次。现在还是买了电池,一次冲好12个3S2200,2个4S2600,够我飞的啦。

网友(2013-12-09):
着车充电,费发动机(可能比正常开费多了)又费油。
有车的最好搞个小发电机,终极配置,开普的1000W也就不到3000块钱。

网友:
汽车电池充450的电池还行,充大电池充不了几个的,着车充电发动机长时间怠速运行会积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