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在线等待求助

楼主(2013-11-09):
飞控与电脑连接不上,提示的内容是:no heatbeat packets received(接收的数据包不齐)

大神帮帮我!!!谢谢!!!

网友:
连接速率不够,改到115200就好了

网友:
在端口选择框的边上

楼主:
是选的115200还是连接不上

网友A:
看下点连接后,飞控上的LED什么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点连接后,飞控上的LED什么反应?

点连接后灯灭一会又闪,后面就提示no heatbeat packets received(接收的数据包不齐)

楼主:
是不是固件问题哦?要刷机?如何刷机?

网友:
额。。首先地面站1.2.85好像有bug,现在86出来了,升级86先。

其次,你要是经过数传连接的,选择57600波特率,要是USB直连的话,选择115200

网友:
进teminal界面的连接,看看当前的固件版本是多少,再用test命令检测下,看反馈的情况

楼主:
问题解决了
你们所说的都试过,地面站也是最新的1.2.86  串口也是设置正常的,USB时用的115200   数传的时候是用的57600
搞了好几个小时,后来换了一台电脑就连接上了,应该是地面站软件出了问题,飞控驱动当时也删除后重新装过,不是驱动的问题。最终归结为软件问题。
明天把有问题的电脑软件卸载后再重新装看!!!

谢谢大这关心啦!!!

网友:
希望楼主把经验传一下,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你们所说的都试过,地面站也是最新的1.2.86  串口也是设置正常的,USB时用的115200   数传的时 ...

USB线不行吧?

楼主:
明天试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会把经验分享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