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热,x3电调重启

楼主(2013-11-09):
如题,早上飞还很正常,到了中午,气温34度,动作激烈一点就空中重启,差点又炸鸡,这可是新换的电机和电调啊!看来好盈铂金40a带蝎子2520有些吃力。换铂金60头罩不容易戴上,请大家推荐个好电调

网友A:
果断上凤凰50A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断上凤凰50A 呵呵

谢谢,验证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验证过吗

凤凰50a也好大一只,除非***侧板,不然不行。

楼主:
而且好*贵,不知道飞腾60a如何,好像只比铂金版少了个定速功能,我用vbar自定定速的

网友:
现在还有这么高温度的地方

网友:
凤凰50a估计可以,你看泥蛋王用的也好像是凤凰50a

楼主:
广州这两天确实有点热,珠海更热,所以今天去比赛的大师们炸鸡很多

网友:
我装的好赢60A。在头罩上重新打两个安装孔就可以了。

网友:
记住了...一分钱一分货....好盈的不会很好的...上个K牌....

网友B:
楼住用的3s还是6S?
我朋友JR450 用Phoenix Edge Lite 50A 动作猛了也切断掉,他用的3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住用的3s还是6S?
我朋友JR450 用Phoenix Edge Lite 50A 动作猛了也切断掉,他用的3S.

我是6s,3s电流更大,不过凤凰50性价比不高,准备换好赢铂金80a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