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带着我新装的X650到郊外试飞。。失败。。

楼主(2013-11-09):
前晚刚刚组装完成在室内试飞把1047的桨炸断了直接影响到今天只能9050三叶桨试飞,在江边试飞没风飞到5米左右的高度的时候起一阵风就把四轴给压下来。配置X650架子;XXD2212电机;XXD30A电调;组装的MWC飞控;花牌2250mah 3S 40C;看来必须要再买桨了没备用桨,9050三叶桨又不给力。不知买原来的1047桨还是1147?还是1247?。
在家刚刚组装完毕

Arduino组装的MWC

GPS

自己组装的10AH锂电太重了988g,用这太吃力飞不起

室内试飞有危险了

室内试飞把1047桨炸断了

蓝牙连笔记本呢调试MWC

周末试飞的场地

网友A:
............表示你这灰机飞不了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你这灰机飞不了太高

桨小了吧?

网友B:
是kv1000的吗  1047桨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kv1000的吗  1047桨把

恩,但前天炸掉1047的桨了。。。。备用的三叶9050不给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但前天炸掉1047的桨了。。。。备用的三叶9050不给力。。。。

买10多把桨啊

网友C:
我也刚入手一套atg650 16mm四轴
NAZA-LITE 无GPS
F4006盘式电机。
好盈天行者30A电调。
仿APC1047桨。
F4006电机专用桨夹。
格式2200MAH 30C电池
昨天下午到手试飞了一把,很爽,就是重心不稳,起飞一只脚先离地,正在琢磨中。祝你爽飞!

网友:
再接再厉

网友C:
你的10ah电池是6s的吗?如果是应该用4108s电机,拉力不够吧,浆也换1238的,你可以看看这个大神的帖子,也是铝管600轴距,配4108s和10ah6s电池飞1个小时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B3%A4%BA%BD%CA%B1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10ah电池是6s的吗?如果是应该用4108s电机,拉力不够吧,浆也换1238的,你可以看看这个大神的帖子,也是 ...

3S 10A电池,不过这电池已经很重了988g,想拉起这个电池也许跟你介绍的贴子换2216电机和1238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刚入手一套atg650 16mm四轴
NAZA-LITE 无GPS
F4006盘式电机。

飞控调试问题配重平衡吧?我的架子前面暂时没挂设备只好拿谢南孚电池挂上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10多把桨啊

不知用哪个桨好用再批量买,当时是以F450预算的,想想就换个X650的架子,介绍也是说合适2212的电机座安装,配1047桨。就买了。但机身都500多克,看看换1047还是1147桨哪个载重最大化。或者电机也要换。。。

网友D:
兄弟,太重了,你当2212是神啊,赶紧换电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兄弟,太重了,你当2212是神啊,赶紧换电机……

如果是8只2212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小了吧?

电机xxd的质量真不太好。。。。用朗宇2212啊。mwc调的再好飞高了也不稳

网友:
典型的小牛拉大车,配置不合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8只2212呢?

那就不一样了……

网友:
我正在做2212的H8,微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