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锂电的450直升机用什么型号多少KV的电机适合?大家有什么推荐?2836适合还是2217?

楼主(2013-11-09):
3s锂电的450直升机用什么型号多少KV的电机适合?大家有什么推荐?

下面几种电机可以用在450上吗?2836和2217哪种电机更适合?

2836--3700kv
2217--3700kv
2217--2800kv

网友A:
3700KV的,121T大齿,11T斜齿。暴力

网友B:
3500-3800最适合

网友C:
2217应该可以,2836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700KV的,121T大齿,11T斜齿。暴力

那电机规格呢?用2836好?还是2217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00-3800最适合

那电机规格呢?用2836好?还是2217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7应该可以,2836大了

那2836是用在哪个级别的直升机上?

网友:
3000到4000都可以,越小越温柔,越大越暴力,越小越省电,越大越低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电机规格呢?用2836好?还是2217好?

2836的,2217的扭力可能不够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先

网友D:
我用3600KV, 13T, 150T直齿。

网友:
1700KV。6S的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3600KV, 13T, 150T直齿。

前辈,那450推荐用2836规格的电机呢?还是2217规格的电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辈,那450推荐用2836规格的电机呢?还是2217规格的电机?

不大清楚这个标号是什么意思,能给点信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大清楚这个标号是什么意思,能给点信息么?

2836和2217应该就是指电机的规格尺寸,如定子直径这些的

这个是2217的规格尺寸

这个是2836的规格尺寸

网友D:
引用 楼主:
2836和2217应该就是指电机的规格尺寸,如定子直径这些的

非常感谢科普!我用的是浩马特的2840L,不晓得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扭力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科普!我用的是浩马特的2840L,不晓得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扭力可以。

应该就是这个意思,2836和2840应该差不多,现在就不知道用2217会不会偏小

网友E:
引用 楼主:
2836和2217应该就是指电机的规格尺寸,如定子直径这些的

1,你这两个都是固定翼电机不适合或不能用在直升机上。
2,2217这个指的是定子尺寸,2836这个是转子尺寸,两个标法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就是这个意思,2836和2840应该差不多,现在就不知道用2217会不会偏小

同样线径和KV的情况下,电机越长扭力越大吧。大点的不会错的。

网友:
前两种都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你这两个都是固定翼电机不适合或不能用在直升机上。
2,2217这个指的是定子尺寸,2836这个是转子尺寸 ...

我列的2836和2217都是厂家推出的直升机专门的电机,前辈指点一下,哪个更适合用于450直升机?

楼主:
大家都说说看吧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F:
我的马达都是4000K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马达都是4000KV的

那你的马达规格呢?用的是多大的马达?2836?2217?2221?

网友F:
我的是2836配12T的齿或11T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是2836配12T的齿或11T的都可以

你2836的12T齿是电机配件中含的?还是自己另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2836的12T齿是电机配件中含的?还是自己另买的?

自己买的,自己要买多几个齿,备用,我现在11  12  13  14T的齿都有,什么样的马达配什么样的齿

楼主:
我怎么在淘宝上找不到轴径4mm的齿轮的?你是在淘宝上搜索哪个关键字的?你的电机轴径是多少?

网友:
450用2836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就是这个意思,2836和2840应该差不多,现在就不知道用2217会不会偏小

2217规格对于450来说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