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去检测锂电的容量,比如飞了5分钟还剩余多少容量

楼主(2013-11-09):
如题,有没这样的电量显示器的,看电压感觉不准的,无法判断还有多少余量

楼主:
好像听朋友说有个显示器的,忘记了,那个知道

网友:
充满 飞了再充 充进去多少就是用了多少

网友:
只能测电压,然后推断。
想知道准确电量,充电和放电 的时候都要有电流检测计,就像高级一点的笔记本的电池一样。

不过飞航模,在外场,只需要用BB响看电池有没用过。

没用过的上天。

上过天的,不管剩多少,都充电。

网友(2014-02-04):
支持楼上意见。

网友:
也想知道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方法显示电量

网友:
我的4S电池5000的怎么冲了2600就满了 是不是电池不行啊 4轴空载差不多20分钟  请楼上的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X宝上有一款 只显示剩余%多少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X宝上有一款 只显示剩余%多少的电流

什么型号,或者名字

网友:
飞多了就会知道大概什么时候电池用得差不多了。

网友:
电池的电压和电量应该是非线性的,所以看电压都是看个大概

网友B:
检测容量没多少 意义,要看电压。

网友:
我也想知道在地面怎么知道,除了估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容量没多少 意义,要看电压。

怎会没有意义,个人感觉容量才是实际飞行的时间,电压只要不是掉光了都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会没有意义,个人感觉容量才是实际飞行的时间,电压只要不是掉光了都问题不大

这个是个人理解,飞行中电流和电压都在变化,两者相乘是功率,再乘时间是电量。你知道余多少电量能估计飞多长时,但日常中一般都是靠经验来飞的。 建议你看看电池的放电特性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型号,或者名字

Cellmeter-7数字电量显示器/电池功能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