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狗3怎么接5.5G 200MV图传FPV?

楼主(2013-11-09):
有条狗3AV视频线,我的图传

网友:
黑色接黑色,红色接黄色 黄色接白色!

网友:
正负就接 11.1

网友A:
狗3开机,发射接收对下频,OK

网友:
可以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3开机,发射接收对下频,OK

狗带电池啊。如果接正负11.1V电压,会不会烧了狗?我以为直接接黄色号线就行了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狗带电池啊。如果接正负11.1V电压,会不会烧了狗?我以为直接接黄色号线就行了哈。。。

不会,图传上的单独正负极插11.1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狗3开机,发射接收对下频,OK

请教如何对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