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6空心杯和720空心杯除了长度外还有啥区别?可以相互替代不

楼主(2013-11-09):
在TB上查了下720的卖家很少,价格都偏高,而716的空心杯便宜很多。
两种空心杯的升力是不是一样的?如果差不多,是不是意味着哈博森的电机坏了的话可以用716来做替换?
大神们,你们给菜鸟答个疑

网友:
我试过,不行的。716的最高转速36000,720的是50000,动力严重不足,发热也巨大。换一个还凑合,换4个连翻滚都做不了啦。

网友A:
按常理推断:空心杯电机尺寸不同输出功率哪能一样呢?直接替换不是说不可以飞,但还要求达到原来性能指标和手感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网友B:
楼上这位就是用吸管改造的那位吧?我等我机架坏了以后也准备这么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这位就是用吸管改造的那位吧?我等我机架坏了以后也准备这么搞

吸管经得住摔吗?我用碳纤维扎的机架重1.2克,6楼断电坠落也没散架。但结构设计上还不太理想还在探索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吸管经得住摔吗?我用碳纤维扎的机架重1.2克,6楼断电坠落也没散架。但结构设计上还不太理想还在探索中。 ...

有人用的那种6mm直径的透明吸管的,据说能飞20分钟,只要不折还是很结实的,比碳管都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按常理推断:空心杯电机尺寸不同输出功率哪能一样呢?直接替换不是说不可以飞,但还要求达到原来性能指标和 ...

请问你买的是哪家的716电机?能给个链接吗?
我的是淘宝1.68元一个的那家,最高转速36000,动力不足,改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买的是哪家的716电机?能给个链接吗?
我的是淘宝1.68元一个的那家,最高转速36000,动力不足,改 ...

我的前提是:自己做个更轻的机架使起飞重量适合较小功率的电机。电机卖家早忘了,别迷信卖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前提是:自己做个更轻的机架使起飞重量适合较小功率的电机。电机卖家早忘了,别迷信卖家!

机架我也改过,碳纤杆+硬泡沫,1.6克,换上716电机一共减掉8克,还是不行。动力不行,翻滚做不了。你说你的用716可以,所以我怀疑是我的716电机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人用的那种6mm直径的透明吸管的,据说能飞20分钟,只要不折还是很结实的,比碳管都清

他的那个帖子我看过,感觉重量不太对,我用分析天平称过,720的电机是3.377克,240mah电池是8.511克。飞控板是2.512克。4个螺旋桨1.8克,这样一来即使没有架子,也有26克了。他用的是350的电池,应该是10.5克,加上架子应该在29.3克以上。
估计这2.3克的误差来自他用的SF-400天平。以前实验室有学生拿这种称称样品,结果发现25克的标准砝码竟然在SF-400上仅仅显示21克,误差将近20%!!所以不带标准砝码矫正或者内部矫正的电子天平还是不可靠的。

网友D:
我准备推出碳纤维+ABS板做的X4机架,重量估计2G左右,有想要的!当然是收费的!

网友:
刘明 我的X4电机也坏了 7*20的价格太坑爹了

楼主:
不小心飞天,半截桨挂在天花板里了泪奔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准备推出碳纤维+ABS板做的X4机架,重量估计2G左右,有想要的!当然是收费的!

多少钱,预定一个啊。不行就改吸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预定一个啊。不行就改吸管了

大概30-40左右,套件,需自己安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概30-40左右,套件,需自己安装

怎么联系,有意

网友:
没这么快,弄好测试过再发上来吧,强度抗摔和耐久稳定性需要一定时间去验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怎么联系,有意

ok后第一个通知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ok后第一个通知你

先来图看看啊

网友:
抱歉,成品未出来

网友E:
自己做了个小六轴,用0720电机飞的时间比用0716短很多,原因就在于电机的重量上,0716约2.5克,0720约3.3克,6个差了好几克。而飞行感觉上并无不同。另外注意的是,0716也有参数和0720非常接近的,并不能看体积就认定是一样的,大功率的0716电机可不好卖,必要时还需要向厂家定制。另外一点就在于电池的选择,500mAh和600mAh差100mAh,重量却多了5g,多出的容量还不够这个重量消耗,所以搭配合理才能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做了个小六轴,用0720电机飞的时间比用0716短很多,原因就在于电机的重量上,0716约2.5克,0720约3.3克 ...

你的回答太专业了!
不过四轴不比六轴吧。

自己做的六轴吗?

网友E:
算是开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买的是哪家的716电机?能给个链接吗?
我的是淘宝1.68元一个的那家,最高转速36000,动力不足,改 ...

买10元一个的空心杯动力就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算是开发吧。

六轴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有一个或者两个电机坏了或者动力不足的时候它也能起飞?

网友:
不是,可以粗略计算,如果一个轴有13克推力,那么四轴最大能够托起4*13克=52克的飞行器。六轴则多出26克,当然也要扣除电机的重量,电机越多耗电越厉害,所以也需要更大更重的电池,事实上多26克就不可能了。事实上是在利用电机的剩余推力。

网友(2014-02-06):
空心杯电机的区别很大,价格水深,普通玩家不知

网友:
8*20加380mAh的电配轻架,飞时8分钟...很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吸管经得住摔吗?我用碳纤维扎的机架重1.2克,6楼断电坠落也没散架。但结构设计上还不太理想还在探索中。 ...

用伟力716空心杯尾电机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