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不平衡怎么办

楼主(2013-11-09):
一块3S电池充满 两组4.2 有一组只有3.9怎么办了  有救没得了

网友:
换!!!!
哪里买的找哪里

网友A:
先用平衡充平衡一下,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把电池拆了,改成2S 7.4V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平衡充平衡一下,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把电池拆了,改成2S 7.4V的电池

一共三块 怎么知道是那块电压低了,从开始4.2 4.2    3.9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共三块 怎么知道是那块电压低了,从开始4.2 4.2    3.9

把电池拆了,用万用电表测一下就行了

网友:
用电显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拆了,用万用电表测一下就行了

我另有一块好的, 这个分不分正负了 ,上面没标志  。

网友:
用什么充电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