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传控制飞行器的问题。

楼主(2013-11-09):
wkm+2.4g的电台能否在遥控器失控的情况下通过地面站控制飞行器继续飞行?

网友A:
qsbn
QSBN
以上为中文缩写。
猜中有奖

网友:
引用 网友A:
qsbn
QSBN
以上为中文缩写。

QSBN是“确实不能”?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我上次飞出去3KM,遥控早失控了,一样可以继续设置航点飞行

网友:
完全可以。数传的传输距离比遥控器要好一点。要是900M的话,通视情况下无干扰可以6km左右的操控

网友:
航点飞行的话,有没有遥控都无所谓了,当然,我还是建议有遥控好

网友:
我认为在保证不丢星的情况下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