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拉烟的 怎么用啊

楼主(2013-11-09):
买了个拉烟的 卖家说要用什么电子开关 控制   然后接到通道上  具体怎么弄 谁能告诉下

网友A:
电子开关三根线结通道两根线结烟弹线就行了搬动接线通道开关烟弹就点燃了

网友:
你这烟筒哪里买的 求地址

网友:
找个5v电压就能点着。

网友:
可以买个拉烟点火器 或者直接电池点火

网友:
那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开关三根线结通道两根线结烟弹线就行了搬动接线通道开关烟弹就点燃了

什么样的电子开关啊

网友:
网上有卖的15一个

网友:
你还要买个点火器

网友:
上淘宝买个点烟器就行啦。

网友:
TB上很多拉烟点火器,有单发双发多发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