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商家都说什么电池都能充,请老师叫我怎么充手机电池

楼主(2013-11-09):
谢谢。求 答案

网友A:
去搜索说明书

网友:
做个夹子,正负极夹到手机电池上。充电器选择1s充电就可以了。

网友:
li-po auto,电流0.5-1a就行了。

网友:
手机电池可以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搜索说明书

说明书没有关于这块的说明

网友B:
想办法把B6的输出线固定到锂电电极上,最好是DIY 个小电夹方便固定。手机锂电一般3.7v的,B6选Lipo 1S(3.7V),如果锂电表识为3.6V那就选Lilo  1S(3.6)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办法把B6的输出线固定到锂电电极上,最好是DIY 个小电夹方便固定。手机锂电一般3.7v的,B6选Lipo 1S(3.7V ...

谢谢啦

网友:
真是高人多啊。。

网友C:
也不怕电流太大充涨了肚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不怕电流太大充涨了肚子?

他有这个 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不怕电流太大充涨了肚子?

电流可调的,最低0.1A,最大6A ,我买的这个最大6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