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P装无刷后推油门抽搐

楼主(2013-11-09):
SCP换的是原厂无刷,推油门飞机老抽搐,根本不能飞行。

网友A:
电调的问题?输出功率不够

网友B:
直焊的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焊的么 ?
直焊的

网友C:
貌似是不平衡导致
1大齿间距,是否一边松一边紧?
2检查横轴湾了没?
3检查桨重量是否平衡

网友D:
原厂电调?启动要一下方法:对上码立刻推油门后拉回0油门,无刷电机会高速动一会,之后就可以飞了。。。。每次换电池都要这样。。。。。

网友E:
马达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