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AWG的硅胶线最大能过多少的电流?

楼主(2013-11-09):
想问下10AWG硅胶线最大能过多少的电流 我电调是凤凰160A的电机是800MX 电调上用的是8AWG的硅胶线 但是不够长 想接条10AWG的硅胶线不知道能承受那么大的电流没

楼主:
百度上有人说只能过40A

网友A:
电调上用的是8AWG的硅胶线都不不怕,接条10AWG的硅胶线还有问题

网友:
我只知道电焊机的线至少能过200A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上用的是8AWG的硅胶线都不不怕,接条10AWG的硅胶线还有问题

8AWG貌似比10AWG粗。

网友:
噢对了还是用8AWG

网友:
提供参考
8AWG-190A
10AWG-140A
12AWG-88A

网友B:
有个口诀的。估算的话。

二点五下乘以九,
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
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
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
八七六折满载流

网友C:
10AWG相当于中国国标5平方毫米,推荐电流不大于31.6A。

对于用在模型飞机上的电线,考虑到一般不会长时间满载工作,线径要求可以适当放宽,10AWG用在40A电调电源侧没有问题,用在160A电调电源侧,只能呵呵了。

网友:
10号 100A左右吧。双70涵道长期80A用10号线没问题。但最好用8号,效率要好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口诀的。估算的话。

二点五下乘以九,

给翻译一下呗 亲

网友:
加长?那最好更粗

网友:
对十楼感兴趣

网友:
线又不贵,我感觉还是用8awg或更粗的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家里没有8AWG的线....
等下准备用两根当做一根使用 这样估计能过160A电流了

网友:
按硅胶线标准
8AWG 200A
10AWG 140A
12AWG 88.4A
14AWG 55.6A

网友:
10号线可以了

网友(2013-12-26):
看到一个帖子上说是55安。

网友:
  我是用12号线 做的电池延长线 飞 800

楼主:
我现在换了个160A凤凰电调用的是8号线

网友:
导线这个东西,粗看很简单,但实际蕴含了深奥的学问,非常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什么是AWG?】
        淘宝店上的航模店所卖的线材几乎都表面了AWG多少多少,这个AWG其实是一直导线的标准,AWG (American Wire Gauge) 是指“美国线规” 。知道了导线的参数,我们去查导线参数就会知道这个导线适用的环境。  AWG一般用 AWG+数字  来进行标识,后面的数字就是参数,例如AWG12。
       【AWG常用参数对应表】
      #AWG号数      mm 直径厘米    圆平方厘米(c/m)
         8                        3.264        16440
         9                        2.906        12960
       10                      2.588          10380
       11                      2.305          8234
       12                      2.053          6530
       14                      1.628          4110
       15                      1.450          3257
       16                      1.291          2580
       17                      1.150          2048
       18                      1.024         1620
       19                     0.9116        1288
       21                     0.7229        810
       22                     0.6438        645
       23                     0.5733        509.4
       24                     0.5106        405
       33                     0.1798        50.13

       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简单的规律那就是,参数越小,导线越粗,比如: AWG12 肯定比AWG18粗,以后我们逛淘宝买线就不会闹因为想买粗的线,就买更大参数的笑话了,如你还因为AWG18导线比AWG16导线细而给老板差评,那老板真是地下室躺着也中枪了,呵呵。

        【导线最大电流原理】
        在航模领域,我们买不同粗细导线理由无外就是考虑能过更大的电流(其他领域可能还考虑强度,外部环境等因素),何为最大电流?即中间铜芯和绝缘皮融化之前的电流。请注意,这里的绝缘皮也很重要,为啥航模常用高温线?那是因为环境温度高,电流大,这里的高温其实是指绝缘皮,铜芯本身其实熔点是固定的。如果不用高温线,即使铜芯没问他,绝缘皮熔了也会短路,照成电路损坏。
        鉴别高温线很简单,用25瓦左右烙铁烫一下,如果一下就熔了肯定不是。
        整理来讲,导线最大电流受以下条件制约:
        1、导线切面积大小
         这个很好理解,就是看上去越粗,所承受的电流就越大(因为面积越大电阻越小,消耗的功率越小,发热就越小)。
        2、与材质相关
         即使用有杂质的铜,纯铜,镀银的铜等等,材质越好,相同面积下,电阻越小,所能承受的电流越大。
        3、与环境温度相关
        这个也没啥说的,环境温度高,相当于起点高,离融化温度越近。所以不同温度下,最大电流不一样。
        4、与线芯数目相关
         这个是学问了,在相同截面积情况下(也就是一样粗的线),电芯数目越多,越不易散热,所以(排除高频趋肤效应情况下)在航模领域,用芯少的最大电流更大。
        5、与安装环境相关
        这个没啥说的, 就是环境散热越好电流越大,比如你把航模弄得严严实实,那就得打折了。四轴基本是敞篷飞机,无视。

         【导线最大电流速算公式】
          基于以上原理。我们下面将引入一个经验公式,有了这个公式,我们就可以根据导线型号速算最大电流(因为是经验公式,所以是有误差的,但大方向没错)。

        根据以上公式我们用最理想的环境来分析AWG12导线。
        环境温度:25°    铜线    不穿管
        由于以上环境为理想环境,所以公式简化为了:
       最大电流(IN)=导线面积(s) x  电流系数(a)
         查表可知,AWG12导线面积为:2.053x2.053=4.21mm2(平方毫米)   查表对应电流系数为10。 因此得出,AWG12导线最大电流为42.1A。

        好了,基于以上计算,我们可以有理有据的来回答开篇的问题了。  好盈40A电调,所用的AWG12最大电流刚好比设计最高输出电流高一点,非常科学。假设有人看见非AWG12规格的导线,完全可以大胆假设是买到山寨货了(从一根导线识别了真假电调,内涵了吧,嘿嘿)。

         有了这个速算公式的威力,以后不要再问人,该怎么配电线了,等人来问你吧,形象迅速高达。
       0.2欧的导线电阻大不大?
        很多人认为已经很小了,想当然的忽略了,事实上在大电流情况下是不可忽视的。计算如下。
        假设,你想将一个11.1v动力电池延长,需要自己加一根导线,这个导线电阻有0.2欧,  整系统运行时,有20a的电流(这基本是四轴飞行时的动力电池输出电流),那么根据欧姆定律:电压=电流x电阻,   那么这个导线上将产生4V的压降,也就是说,输出到电调的电压其实只有7.1v了。对于很多电调将会直接进入低压保护状态,四轴根本无法起飞,你这个时候会想到仅仅是1根电线惹的货吗?还是把电调退货让老板在核掩体内穿着防弹衣也中枪?  这个例子生动的说明了,不讲科学没文化太可怕了,哈哈。

网友:
说只能过40A电流的是不是有点那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0AWG相当于中国国标5平方毫米,推荐电流不大于31.6A。

对于用在模型飞机上的电线,考虑到一般不会长时 ...

哥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10awg的线,呵呵
拿国标套在这里就是个笑话,国标的线芯和线皮材质和模型用的硅胶线完全不一样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哥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10awg的线,呵呵
拿国标套在这里就是个笑话,国标的线芯和线皮材质和模型用的 ...

不管啥质量的AWG标准线,都有对应质量的国标线,只是看你出多少钱了。相同质量等级的AWG标准线与国标线价格差不多。

不管哪种线通电能力与线芯质量成正比关系,有线芯质量非常好的国标线,只是它也很贵。

不管哪种线皮,合格的线在额定电流下线皮都不应该燃烧。非要让线发热,只能说配错线了。

非要直接拿八块钱一米的单股AWG线跟一块钱一米的双股国标线比质量,那我就只能呵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管啥质量的AWG标准线,都有对应质量的国标线,只是看你出多少钱了。相同质量等级的AWG标准线与国标线价 ...

错了94错了,把10AWG说到过不到40A电流,还辩来辩去,咋想的2?

网友(2014-02-15):
我怎么听说相同直径的导线,股数越多通过电流越大。

网友:
需要硅胶线可以联系我,QQ450314149本店生产的钻石级超软耐高温硅胶线,采用环保材料(符合RHOS标准)可以提供SGS检测报告,线芯为多股优质镀锡铜制作,外皮为特软硅橡胶(此款硅胶硬度为60,正常硬度为70),耐温:-65℃-+200℃能通大电流,外皮柔软,抗撕拉力强,方便安装到狭小的模型部件中。规格齐全,钻石级超软硅胶线,内导体的线芯采用了头发丝以的细0.07mm直径的镀锡无氧铜丝绞合,不管多粗的规格,电线都能保持超级柔软的柔性.

网友(2015-01-19):
引用 网友C:
不管啥质量的AWG标准线,都有对应质量的国标线,只是看你出多少钱了。相同质量等级的AWG标准线与国标线价 ...

呵呵来呵呵去,实践证明 你说的理论是完全背离真实数据的。谈模型就谈模型。扯一堆这标准那标准的 对模友没有任何实际作用,只会让人更迷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上用的是8AWG的硅胶线都不不怕,接条10AWG的硅胶线还有问题

网友E:
国际电工标准是按Commerical来的, 8AWG确实只能走40A的电流。
但是这是由于电线包裹材料是PVC造成的。 但温度高于60度时, PVC就会开始燃烧了,而且PVC无法把线材产生的热量进行传导(PVC是很好的绝缘体,可以承受高电压)
电线能走多少按,完全是看材料,散热和线径。 硅胶是优良的导热材料,能迅速散热(燃点250度)。所以硅胶线一般是普通PVC线安全电流的4倍。所以160A的电调才会用8AWG。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上用的是8AWG的硅胶线都不不怕,接条10AWG的硅胶线还有问题

哥们,线的数字越大,直径越小

网友:
数值越大线越细,通过的电流越小,相反则数值越小线越粗,能通过的电流越大,好像是这样

网友:
你是玩飞机的,上天5分钟下来的,电线都裸露的,散热好,只要下来没温度,就能用,又不是家里的电线,长期埋线的,散热不好,又潮湿,寿命又长,得使用10年20年的,那样10AWG是只能40A

网友:
航模很多都是瞬间电流,一般700级瞬间最高在160-180左右,最高的不超过240,都是说的瞬间,但持续电流不会一直这么大。电调线用8号,但是很多5000电池使用的线仍然是10号。其实这个里面的关键不在于线的承受能力,最重要的是看插头的质量和焊接。。。。

网友:
有几个飞机是因为烧掉硅胶线而炸鸡的。。。。。真纠结。。

网友(2023-06-16):
引用 网友E:
国际电工标准是按Commerical来的, 8AWG确实只能走40A的电流。
但是这是由于电线包裹材料是PVC造成的。 但 ...

208大佬正解。
不过,我搜到的awg线材标准有很多不同的资料,矛盾太多了,也不知道出处。估计这里面以讹传讹的不少。
有没有大佬贴一个正式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