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 减重 虽然不是极限瘦身,算是减肥第一步吧

楼主(2013-11-09):
450的设备越来越重,若干年前普遍在600-700克,现在基本在900克左右。
一味的增加动力,只能是模糊级别,往上一级靠近,而且费用不低,失去买450的意义。
特别是有副翼机型,到了900克感觉很吃力,换大电机则飞行时间太短。
改480?如果能减重改了480那就更加暴力
打算把450初步瘦身一下,大概原则就是易损件不偷轻,所以这次改进不是极限改进
如果玩极限减重那就要重新买配件拼机了,这个以后再说。等哪天搞超轻450给大家瞅瞅
配置:飞越450PRO
KDS电机 2217,非常小
ACE电调40A
MD933*3
KDS N590
KDS 820
72M 冠丽接收
先上图

原来是660,现在是580克。不连电池和头罩(也不打算用头罩了)
改进措施:
尾管固定座剪个口子,用线绕着扎起来(有经验的人知道,这样束缚力很大的),六角柱留对角线两个
KDS820里面的钢片和1元硬币去掉了,接收机在陀螺下面,当做硬币的作用
天线去掉差不多一半,用八分之一波长,差不多51厘米多一点
侧板切掉很多,看图,两层箱式结构改成了单层
尾管固定座去掉了,用海绵胶+扎带
垂尾用的航空椴木层板
电机和电调直连焊接
电池接线改短
KDS820线改短
后面的MD933线改短
舵机固定座去掉,舵机用海绵胶+扎带固定在侧面
底板那些东西都去掉了,横向的固定柱留了一个
尾舵机太重但是像老贴那样改直推8克舵机就够了,有点嫌麻烦,下一架机再说吧,毕竟450是用来摔的
如果不是改造,重新设计要轻很多,随便玩玩了。现在起飞重量大概750

楼主:
脚架补过很多次,见笑
下次如果换FBL的时候给大家组个500克以下的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脚架补过很多次,见笑
下次如果换FBL的时候给大家组个500克以下的看看

支持,支持!

最好是FBL,FBL最大的好处在我看来是减重,减转动惯量。减重方面虽然三轴陀螺仪比单轴重但副翼那堆东西也不省油。

减转动惯量那就太显著了。

如果能弄到空心主轴油水就大了,并且尽量短,使桨平面到重心的距离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支持!

最好是FBL,FBL最大的好处在我看来是减重,减转动惯量。减重方面虽然三轴陀螺仪 ...

尾巴很多地方还是塑料的好,现在头太轻,电池要装很靠前
三轴可以把针去掉,直接和接收机连起来,天地飞的接收去壳去针才四五克吧
螺丝也是太重。
电机座可以用木的,侧板也是,应该多种材料组合,螺丝尽可能少
锁尾直接装尾巴上
侧板被我浪费了,应该直接画一个
主轴是重了点,空心钛合金就好了。。。。。这要是改了480,带个3S5000mah的电池轻轻松松
反正措施很多很多。要是有个厂家让我随便发挥就好了哈哈

网友B:
顶啊!我的450pro加电池850左右

网友C:
我的450去到了980G了......450大重量要飞6S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啊!我的450pro加电池850左右

重量正常,pro效率高但是重
不知道到底是皮带省电还是轴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450去到了980G了......450大重量要飞6S才可以....

980太重了。
转速越高效率越低,480弄个980克还勉强接受

网友:
呵呵,以前为450减肥,也伤过脑筋。
把舵机线剪掉一截,去掉陀螺仪板的一颗螺丝,少用一根扎带……
还有,去掉两根尾支撑杆,因震动大,又加回去了……
所有这些,大概能减轻10克不到的样子。
后来发现,不带头罩,飞机一下子就减轻了30克,那个轻盈呀。。。。
当然,也因不带头罩炸过几次机。

再后来,一阵FBL春风吹来,就再也没去纠结过450的重量了。。。

楼主:
头罩可以把类型座舱玻璃的那块哇掉,有个圈能分清前后 保护电池就可以了
不管原来多重,越轻越好。FBL能省不少,而且阻力小。再减重就暴力了

网友D:
这个....炸一次会不会直接炸散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量正常,pro效率高但是重
不知道到底是皮带省电还是轴传了

轴传效率高,皮传效率低,但是皮传比轴传轻。两者综合应该耗电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炸一次会不会直接炸散架啊?

打孔减重容易散架
我还没打孔

楼主:
下午试了下,动力好很多

楼主:
再上两个图,现在570克了

陀螺和接收前置,不然前面太轻了,线都改短,保留插头比较方便
斜撑用红松,改到上面
原来放陀螺的地方剪掉一半
暂时先这样了,大炸了再重搞

网友E:
帮顶,支持创意创新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帮顶,支持创意创新哦

谢谢 练习机用有副翼挺便宜的,改轻一点一样暴力

楼主:
炸鸡了,机身强度没问题,损失很常见 桨尾管主轴大齿伞齿

网友F:
+字盘可以换塑料的,450金属件不要多,桨夹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字盘可以换塑料的,450金属件不要多,桨夹就够了

手上现有的东西改的,要是重装,能用塑料的地方全塑料,直接装480FBL,蜻蜓一样

网友G(2013-12-31):
LZ的方向是正确的,为了450更好飞往往一味增加动力,殊不知增加动力并不能使小小的450好飞,真要好飞只能是减重或增大旋翼面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的方向是正确的,为了450更好飞往往一味增加动力,殊不知增加动力并不能使小小的450好飞,真要好飞只能是 ...

是的 亚拓机本来就重
地平线的450机构重量就好的多

网友:
真能折腾

网友(2014-07-15):
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