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调节的问题

楼主(2013-11-09):
L位    值为0    螺距角度-5度    H位  值为100   螺距是+10度   怎么办?如果要调到最低位-10度,那最高位不成了+5度了?変距拉杆长短都试过了,还是不行,有会的朋友指教小弟一下!谢谢了!

网友A:
-10到+10 是在3D模式下用的 要看3D模式的螺距曲线
普通飞行的曲线是-2到10度

网友:
不太懂 帮顶下  沙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到+10 是在3D模式下用的 要看3D模式的螺距曲线
普通飞行的曲线是-2到10度

我就是在3D 曲线里调的   负螺距最大只能到-5  应该怎么办?

网友B:
先调中点0螺距,再调集体螺距到正负11度,然后把普通模式的L位调到-2度螺距……上个控调螺距曲线界面的图,不知道你那个控是啥情况

网友:
首先要确保3D模式下 油门中点螺距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调中点0螺距,再调集体螺距到正负11度,然后把普通模式的L位调到-2度螺距……上个控调螺距曲线界面的图, ...

我的控能调两组  一组是N-TH   N-PI    I-TH   I-PI         0到100%       你说的集体螺距怎么搞? 我的控上没有曲线界面图, 先飞着,肯定要换的!

网友:
舵机行程不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控能调两组  一组是N-TH   N-PI    I-TH   I-PI         0到100%       你说的集体螺距怎么搞? 我的 ...

看了LZ的其他帖子,说真心话,真要想玩电直,您现在那机子,还是不要了吧,因为大家在这里想给你解释都难啊,俺们手里都不是那样的

在这里潜水一个月,你就会知道大家都用的什么鸡鸡了,而且相信你自己都直接会调了。

向解放军叔叔致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控能调两组  一组是N-TH   N-PI    I-TH   I-PI         0到100%       你说的集体螺距怎么搞? 我的 ...

你的乐迪的T6EHP-S带说明书吗?如果没有可以参考下这个:

N-TH常规油门曲线
N-PI常规螺距曲线

I-TH特技油门曲线
I-PI特技螺距曲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在3D 曲线里调的   负螺距最大只能到-5  应该怎么办?

把电机线拔至少1根,然后开油门保持/锁定。

油门推到50%中立点,这时候把螺距调到0(机械调整,遥控器不调,遥控器相应曲线应是默认值),
然后再去测量最大油门和最小油门的螺距……

机械调整 调好0螺距后 再去调整遥控的螺距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机线拔至少1根,然后开油门保持/锁定。

油门推到50%中立点,这时候把螺距调到0(机械调整,遥控 ...

谢谢  估计我就是中心螺距大了   导致最低螺距小  最高螺距估计有16度了    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控能调两组  一组是N-TH   N-PI    I-TH   I-PI         0到100%       你说的集体螺距怎么搞? 我的 ...

哦,是用控上的旋钮改变螺距吧,这种控太简陋了,换个好的吧,一劳永逸

网友:
pilotgaowei发表于2013-11-10 07:41:32

谢谢  估计我就是中心螺距大了   导致最低螺距小  最高螺距估计有16度了    试试看!
不客气、期待早日爽飞!我说450![嘻嘻]

网友:
3D模式下 油门摇杆中立 螺距曲线为0点   所有微调为0的 状态下    拧拉杆 吧十字盘调平 并且保证是0度螺距  后面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顶一切教程贴

网友:
我也建议你那个机子别要了